求助,简单的三级管问题

楼主(2014-12-21):
请大神帮我看一下什么PNP的三极管电流怎么不从E流到C

网友A:
确实是新手。
放大状态发射结要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
电压表等效于开路,把电压表直接拿掉,然后看看电路是什么?

网友B:
楼主 建议你先好好看看模电书,然后再搭建电路,磨刀不误砍柴工,NPN和PNP的放大与饱和截止,对于一个新手而言,即使用上3天时间去理解也不为过。

网友C:
:o

明明是已经有了电流,为啥楼主还问“为什么PNP的三极管电流怎么不从E流到C”??
明明是偏置都正确,为啥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建议你先好好看看模电书,然后再搭建电路,磨刀不误砍柴工,NPN和PNP的放大与饱和截止,对于一个新手 ...

三级管的知识我看了挺久了,对NPN理解了,然后先看下PNP与它有什么区别,才搭建了电路仿真试试的。
NPN的话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电流从C流向E。
PNP的话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电流从E流向C。
以上没错吧?
然而用Multium仿真的结果却和我想的有出入(看正负值,电流与设想的相反了)。
后面我U3,U4两个电流表删了后,从元件库里重新拿出来连上。电流流向又正常了。
后面我才想起了U3,U4是我用U2复制粘贴来的,可能错误就出在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已经有了电流,为啥楼主还问“为什么PNP的三极管电流怎么不从E流到C”??
明明是偏置都正确,为 ...

看U3和U4电流表,电流是从C流向E的。
后面我把它们删了重新从器件库拿出来连上。
U3电流表是正值,U4是负值。方向又没错了。
最后发现其实是**作上的问题。

网友D:
把基极电路断开,EB和BC结总有一个是反偏的,所以电流过不去。但是如果把BC结加上偏置电流,反接的三极管也会有些许放大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基极电路断开,EB和BC结总有一个是反偏的,所以电流过不去。但是如果把BC结加上偏置电流,反接的三极管也 ...

谢谢版主的指点,后面我经过修改,发现这种接法才是正确的。
这里我没有在C级放接地,因为放没放接地仿真出来数据是一样的。
敢问版主,在电路图里,接地时必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建议你先好好看看模电书,然后再搭建电路,磨刀不误砍柴工,NPN和PNP的放大与饱和截止,对于一个新手 ...

PNP这种接法算是正确的吧?
如果有什么错误,还望指正。
我还是学生,需要前辈们的指教,

网友D:
楼主确实需要再复习一下模电里面三极管章节,你的电路至少还少了2个电阻,电路里的“地”是公共参考端的意思,是给各级的信号提供一个公共参考点。仿真里放地,也是为了有个参考点,楼主的仿真之所以“正确”,是因为用的都是万用表,不需要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实需要再复习一下模电里面三极管章节,你的电路至少还少了2个电阻,电路里的“地”是公共参考端的意 ...

这只是一个显示三级管的直流放大特性的简单电路,
并不是一个实现放大模拟信号的放大电路(版主想说的应该就是分压式偏置的交流电压放大电路之类的吧)。所以没有加电阻的必要吧?图片摘自《电子设计从零开始》

网友B:
楼主为什么要急于搭这仿真电路?
把原理彻底理解了才是正道

网友D:
二极管不加电阻,怎么控制输入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