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MF信号干扰,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12-21):
公司一个产品,用的MT8880的片子,发现信号输入端有450HZ的干扰,正常有用信号的低群信号为697HZ 。  现在的故障是,用电话拨7、8、9、0、*、#这几个按键,8880可以正常解码,其余1到6这几个数字键,解码不出来。。。       干扰音来源于单片机产生的电话摘机应答信号,去除不了。请教下大家,该怎么用滤波器把这450HZ的信号滤除掉而又不影响有用的信号呢。附图为测得的信号

网友A:
450是摘机就有的,回铃音也是450赫兹,只要有拨号或应答就会消失,你看看是不是其它设计还有没考虑到的地方

收不到也有可能是信号幅度不足,这个国标有规定,但一些小型交换机不一定满足要求,可以提高放大器倍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是摘机就有的,回铃音也是450赫兹,只要有拨号或应答就会消失,你看看是不是其它设计还有没考虑到的地方 ...

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产品,客户那边可以通过电话网络远程控制,交换机我们没有采用,产品内部是采用的一个电话交换机铃流模块(模块可以产生电话高压信号,检测摘挂机),所以是用的单片机模拟的回铃音,回铃音送到这个模块,然后这个模块再送到外线。接收也是通过这个模块接收,然后送到MT8880

网友B:
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不是先从单片机这个干扰源入手,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有效地控制干扰应该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