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求助 无线游戏手柄无法解码

楼主(2014-12-21):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用STM32F4单片机可以枚举并解码成功游戏手柄,程序时ST的官方例程V2.1的库,现在将游戏手柄换成无线的,可以枚举成功
           但是无法解码,大家有做过的么?提供些想法也好,谢谢

楼主:
给些建议也好,,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哪个的解码??
无信通信的解码!!还是手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哪个的解码??
无信通信的解码!!还是手柄按键??
...

        MCU是STM32F405
        程序是ST的官方例程USB-Host-device_Lib  V2.1的库修改后的HID类自定义设备
        枚举解码(按键)有线游戏手柄可以

        现在换成无线游戏手柄,通信方式:RF 2.4G
        枚举能成功,但是解码(按键)无效
谢谢: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是STM32F405
        程序是ST的官方例程USB-Host-device_Lib  V2.1的库修改后的HID类自定义 ...

抓几个数据包看看吧,
应该是通信过程中出事了!

楼主:
另外,我枚举无线无线鼠标时,居然也是HID自定义设备,纠结。。。
现在无线游戏手柄情况是这样的:
下面这个函数执行了,
HID_Machine.cb = &HID_GAMEPAD_cb;//游戏手柄      也就是下面这个函数
HID_cb_TypeDef  HID_GAMEPAD_cb =
{
        GAMEPAD_Init,
        GAMEPAD_Decode,

};
第一个是初始化,第二个是解码,现在初始化可以执行,但是却不执行解码的,纠结。。。
求助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几个数据包看看吧,
应该是通信过程中出事了!

用 Hus Bound 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 Hus Bound 软件?

可以试试!
有逻辑分析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有逻辑分析仪更好!

谢谢,我再研究就下:)
逻辑分析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