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善 TI FAQ】活动奖品展示--空气净化器

楼主(2014-12-22):
前几周参加了TI举办的完善 TI FAQ 活动,我提供的几个FAQ都被TI 采用和收录了。因此获得了相应的奖品,一共有三种,最先收到的是笔记本和光盘,接着是无线路由器,上周又通知我领取空气净化器。唉,真是运气好,拿奖品拿到手软啊。
作为一个硬件工程师,一直对TI的产品充满信心,因此在每次器件的选择上都比较倾向于TI的产品,不光是因为TI 的产品性能好,而且在样片的申请上也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大多时候在样片的数量上都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赞啊

我也很意外,直到收到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

谢谢啊。

网友C:
不会吧,这么多大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这么多大奖??????????????

纯属意外啊。一直支持TI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嫉妒你,,,

运气好一点而已,多多支持TI。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运气好一点而已,多多支持TI。

前几天群我亲自去了一趟上海TI,已经很支持了,我们公司是TI的铁杆粉丝

网友E:
恭喜  楼主   在这雾霾不散的日子里
他真的很实用

网友F:
我好像没发现进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好像没发现进气孔!

进气孔在底下,金字塔原理嘛!底部进气,顶部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  楼主   在这雾霾不散的日子里
他真的很实用

确实有用,但是不知他的有效面积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群我亲自去了一趟上海TI,已经很支持了,我们公司是TI的铁杆粉丝

那你们的级别更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进气孔在底下,金字塔原理嘛!底部进气,顶部出气。

我猜到在底部了,不过底部好像没有预留侧面气孔啊!
万一放到一个大桌子上,不就把自己给憋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到在底部了,不过底部好像没有预留侧面气孔啊!
万一放到一个大桌子上,不就把自己给憋死了吗! ...

底部有一个四方缩进的台,放到纸板上刚好嵌入到纸板内,所以看不见,如果放到桌面上的话四周会有缝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底部有一个四方缩进的台,放到纸板上刚好嵌入到纸板内,所以看不见,如果放到桌面上的话四周会有缝隙的。 ...

是这样啊!

网友G:
恭喜了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了楼主啊。。

谢谢啊。

网友H(2015-05-11):
在有些做空气净化器滤芯的很烦恼,做防伪太困难了,价格高,技术难,等困扰着做空气净化器老板们。
     众鑫微发布了一款可以防伪的电子标签可以解决这一世纪难题,方案工作如下:1,主机设备可识别正品耗材,非正品耗材主机不工作。2,主机设备可在耗材中记录耗材的消耗情况(使用时间或次数),达到耗材的最大使用寿命后,拒绝继续使用该耗材。3,消费者使用NFC手机可查询该耗材是否正品,及产品属性信息及再次购买提示信息

工作原理:空气滤芯(耗材) +电子的防伪标签 非接触式天线    识别器+MCU控制器   1,耗材上集成标签(TAG)芯片及天线  2,主机控制单元通过232或485接口连接阅读器3,阅读器通过非接触式天线读写耗材中标签芯片的信息    4,控制器输出控制指令。

        系统工作原理:  开机上电-  主机读取耗材标签信息- 耗材是否合法如果是:1,看是否过期应该更换  如果应该更换机器发出指令提示或停机。2 如果是过期,识别是否是本公司的产品。NFC手机识别的工作原理
1,耗材标签芯片存储器内的用户开放区域存放耗材的商品信息。

2,用户使用安装有厂家APP的NFC手机可以读取其中信息并显示给用户。

3,NFC手机也可验证芯片UID和CID和合法性显示耗材是否是原装正品。

阅读器内的嵌入式软件设计(对外提供接口访问方式)

桌面阅读器的操作软件(用于调试开发)

批量写入标签信息的软件(用于批量生产)

NFC手机端的应用程序(消费者查询验证)

后台服务器的数据库(用于记录出厂产品信息)

请各位工程师们:如果本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请给予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