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与数字地

楼主(2014-12-22):
我用的24V供电mos管驱动电机,中间用光耦隔离了,算是模拟吧,我看网上说模拟数字之间接0R电阻,这个0R电阻接的位置什么的有什么要求?还有我用5V控的电磁阀算在数字电路里的,可以吗?

楼主:
难道没有分就没有人回么......实在没有分啦。。。

网友A:
你这个谈不上什么模拟、数字的,驱动电机时隔离是为了防止电机对敏感电路的干扰,无关什么模拟数字。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为数字地和功率地,光耦隔离后的地就是数字地,MOS的地就是功率地,你也可以理解为模拟地;
可以不接0欧电阻,最后单点接地即可;

这2块的地单独画,最后在某个点共在一起;

网友C:
用光耦隔离的目的,就是将电机对敏感电路的干扰隔离开来,光耦两端的地若是必须得接在一起,则最好是有干扰的地单点接到PCB板的GND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谈不上什么模拟、数字的,驱动电机时隔离是为了防止电机对敏感电路的干扰,无关什么模拟数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为数字地和功率地,光耦隔离后的地就是数字地,MOS的地就是功率地,你也可以理解为模拟 ...

OK,I se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耦隔离的目的,就是将电机对敏感电路的干扰隔离开来,光耦两端的地若是必须得接在一起,则最好是有干扰 ...

嗯,你的意思是光耦隔离的两个电路地不用接在一起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你的意思是光耦隔离的两个电路地不用接在一起也可以?

光耦隔离的本意就是将两侧的地分离开,若是两侧的地离的很近就接到一起了,就是去隔离的意义。

网友D: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的原因是,怕模拟地对芯片有影响,因为,模拟地会把芯片的地电压抬高了,芯片接的地本来是0v,和模拟地接一起后,就可能不是0v了,这样芯片没**常工作。你这里面隔离个0欧电阻就好啦,没有数字芯片,还好说点。

模拟地不会把芯片的地电压抬高。这个想当然。

网友E:
模拟器件对地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