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驱动CS5532的问题

楼主(2014-12-22):
用SPI总线驱动,逻辑分析仪观察SDO始终为低,我的CS脚直接接地了是否有影响?

网友A(2017-05-1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吧,求分享一下程序,1085240838@qq.com,感谢!

网友:
啊?烙铁?吓死我了。

网友B:
没有影响

网友C:
如果外围电路正确,初始化正常。5532转换启动后SDO应该是周期脉冲,周期为你设定的采样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