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怎样开发STM32F051X的触摸功能?

楼主(2014-12-22):
网上很少有介绍开发STM32F051X的触摸功能,哪位高手搞过?触摸效果怎样?有参考例程之类吗?

网友A:
去ST官网找,STM32F0xx_STMTouch_Lib ,安装后里面有例程。

网友B:
没具体用过;
楼主多找找STM32触摸按键的相关资料;

例程,你参考STM32的其它系列也可以;

网友A:
STM32F05xx 系列是ST M0内核,用于电容触摸是用到其内部的TSC模块,不是全部的STM32都支持这个模块。用传统的测量充放电时间方式,就别折腾了,抗干扰麻烦。

参考UM1606 - STMTouch Driver User Manual v4.0

STM32F0xx and STM32F3xx devices using the embedded touch sensing controller IP (TSC).
– Surface charge-transfer acquisition principle managed by the touch sensing
controller
– Up to 24 channels
– Up to 8 channels can be acquired simultaneously (see Table 22, Table 23,
Table 27 and Table 28 for more details)
– Spread spectrum feature
– Programmable charge transfer frequency and max count value

楼主:
多谢2位的回复,我到官网找一下,STM32F0xx_STMTouch_Lib 要passdord才能下载.听grant_jx回复抗干扰麻烦,决定放弃.我原以为ST的触摸没问题

网友C:
TSC用过了,挺好用的,调试也简单
建立楼主可以在Discversy板子上先找找感觉

网友D(2015-09-16):
引用 网友C:
TSC用过了,挺好用的,调试也简单
建立楼主可以在Discversy板子上先找找感觉 ...

你好大神,我最近想用STM32的TSC做触摸按键的项目,能请教你些问题么?能否留个QQ号?十分感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神,我最近想用STM32的TSC做触摸按键的项目,能请教你些问题么?能否留个QQ号?十分感谢啊。。。 ...

我不是大神,建议你自己看文档去,抄近路没有好结果的

网友E:
有几个接口是可以使用触摸模式的,参考相关例程处理端口

网友F:
不会啊,听说有例程参考了。

网友G:
根据电容原理吧,引起的震荡

网友H:
参考Tuch的例程,那个cube里面有的。

网友I(2016-03-09):
不好搞啊

网友J(2017-05-07):
触控受电磁干扰还很大哎,遇到问题了,发一个库

网友K:
这个触摸不是TFT的功能吗?

网友K:
这个触摸功能是哪里功能

网友L(2017-08-07):
刚接触,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