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CC1101接收出错一次后,往后的接收都错误

楼主(2014-12-22):
我用CC1101做通信测试,大部分时候可以正常通信,但是如果某次接收出现错误后再往下的接收都是错误的,我发射端10秒发一次数据,每次发10次然后停10分钟重复发送10次。通常跑一天左右就会出现这接收错误现象,有信号,但是接收的数据不对。但是有时能跑3到4天才出错,十分不解。但是我在发送端发个错误码给接收,虽然接收错误了,但是下次再发正确的数据时还是能接收,(发送的错码第一次是数据错,长度一样,第二次是数据正确,数据长度错[61个字节,我发50个])但是发完错误数据后再发正确数据又没有问题,还是能正确接收。网上有人说是运行的时间久了发生频率偏移,但是我的寄存器设置是自动校正的,请教一些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接收程序是通过中断触发的,直接就是信号中断来了,点灯,发收包,对比数据,正确再点一个灯,延时一下后两个灯熄灭,这个没有必要贴出来了
我就贴下配置吧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IOCFG0,   0x06);  // GDO0 output pin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LEN,   0x3D);  // Packet length.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CTRL1, 0x04);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CTRL0, 0x05);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DDR,     0x00);  // Device addres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CHANNR,   0x00); // Channel number.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TRL1,  0x0B); // Freq synthesizer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TRL0,  0x00); // Freq synthesizer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Q2,    0x5D); // Freq control word, high byt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Q1,    0x93); // Freq control word, mid byt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Q0,    0xB1); // Freq control word, low byt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4,  0x78);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3,  0x93);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2,  0x83);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1,  0x22);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0,  0xF8);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DEVIATN,  0x44); // Modem dev (when FSK mod e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CSM1 ,   0x30); //MainRadio Cntrl State Machin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CSM0 ,   0x18); //MainRadio Cntrl State Machin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OCCFG,   0x16); // Freq Offset Compens.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BSCFG,    0x6C); //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GCCTRL2, 0x43); // AGC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GCCTRL1, 0x40); // AGC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GCCTRL0, 0x91); // AGC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ND1,   0x56);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ND0,   0x10);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3,   0xA9);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2,   0x0A);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1,   0x00);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0,   0x11);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TEST,   0x59);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TEST2,    0x88); // Various test setting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TEST1,    0x31); // Various test setting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TEST0,    0x0B);  // Various test settings.

楼主:
麻烦大家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出错后复位一次看结果,好了说明是软件问题,还一样说明是频率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错后复位一次看结果,好了说明是软件问题,还一样说明是频率漂移。

重新上电后确实是又可以接收了,但是我的频率校正是设置为自动的,难道这个没有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后确实是又可以接收了,但是我的频率校正是设置为自动的,难道这个没有用吗?
...

显然跟所谓而定频率校正无关,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GPIO设置06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查查前导和同步字,没看到你同步字配置呢,是默认吗。
建议你开启数据白话。
速率我没反推,但如果太高,建议关闭DEM_DCFILT_OFF
接收状态为何不保持在RX。这也许会直接影响“大部分时候可以正常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设置06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查查前导和同步字,没看到你同步字配置呢,是默认吗。
建议你开启数据白话。 ...

同步位设置有啊,21行0x6C,数据白化是没有开,DEM_DCFILT_OFF也没有关闭,至于最后一个是因为低功耗的原因,谢谢你,我先试试看,项目最近放下了。

网友B(2015-07-07):
引用 楼主:
同步位设置有啊,21行0x6C,数据白化是没有开,DEM_DCFILT_OFF也没有关闭,至于最后一个是因为低功耗的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