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屏闪烁问题

楼主(2014-12-22):
做了一块LCD显示屏的转接板,显示正常,就是在机器运行的时候会有一点闪烁,在供电电源连上示波器,再运行机器,运行不闪,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除这种闪的现象。

网友A:
“供电电源连上示波器”,想想连上示波器相当于增加了什么元件和电路,把这部分加到你的电路中就行了

网友B:
貌似是接地线吧。。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线其实是和供电用的地线连在一起的。示波器在测量时,相当于把你的LED板地和电源地连在一起了。

楼主:
接地问题,后来将LCD背光线地线直接连到适配器的地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