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IDE里面怎么定 布尔型 变量 用的是xc16

楼主(2014-12-22):
XIDE里面怎么定   布尔型   变量   用的是xc16

网友A:
#include <stdbool.h>

bool a, b;
a = true;
b = false;

网友B:
/*
* Copyright 2010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file defines the standard boolean types per ISO/IEC 9899:1999
*
*/

#ifndef __bool_true_and_false_are_defined
#define __bool_true_and_false_are_defined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endif
看看stdbool.h文件内容,自然就知道怎么一回事情了

网友C:
尽量不要用这种方法,不偏于代码移植。

尽量使用结构联合体的方法。

网友D:
如果考虑到移植,最好定义到一个文件里,移植时只改一个文件比较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