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编译环境中,在watch窗口中,观察变量值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4-12-22):
如何在IAR中通过Watch窗口观察局部变量的值
在软件调试的时候发现Watch窗口中无法观察局部变量的值,总是显示<unavailable>
  设置IAR中的"Options — c/c++ compiler — Optimization — Level" 选项:
  Level的缺省值为Low,当我把Level选为None之后,即不执行任何优化时,全局变量、静态局部变量、局部变量的值都可以看到。
  结论:要想观察局部变量的值,调试的时候可以把优化等级设为None。

网友A:
不至于吧?

网友B:
这是个小技巧,收藏。如果仅为了监测,可做成全局变量,监测完在做成局部的.

网友C:
是的,优化等级较高的时候是不利于调试的

网友D(2015-04-10):
我的就是这样的,但是,在watch窗口显示的还是error

网友A:
局部变量就不要用watch了,程序停下来,鼠标移过去,值就显示了

网友A:
优化设成最高确实可能无法显示变量。
有些循环的实现可能和我们写的不一样,比如我们写for (i=0; i<100; i++){} 它可能实现成递减的循环,这样我们要查看 i 的值就不可能了——因为编译器根本就没有分配这样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