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编程

楼主:
请问有人做过LMP91000芯片的驱动代码,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为啥我写锁定寄存器,数据写不进去,这个寄存器操作有什么特殊性么?还有我用的是3-Lead Electrochemical Cell,同时我还想使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请问模式控制寄存器中OP-MODE应该设置成什么。

楼主(2014-12-29):
没有人答复么

网友A:
已经在产品中用1年多了。  很好用,多看手册 91000非常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产品中用1年多了。  很好用,多看手册 91000非常简单的

谢谢,你的答复。估计进入死胡同啦,还没转过来弯。寄存器的值就是写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产品中用1年多了。  很好用,多看手册 91000非常简单的

你好,请教个问题;LMP91000中,如果使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和3级电流模式,那么模式控制寄存器中OP-MODE位应该设置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