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pid程序

楼主(2014-12-22):
为啥温度最后一直都是35读左右呢?p值再高,开始几次总超过设定值。怎么回事呢?感觉不论p是多少,开始都升上去,震荡几次后,最后输出温度都是30-35度

void Pid_init()                                                   ///pid初始化
{
        hightime= 0;
        e1 = 0;
        e2 = 0;
        e3 = 0;
        kp = 40.0;
        ki = 0.0;
        kd = 0.0;
}

void pid_ys()                                                 //增量pid计算(原始的没有计算死区)hightime为输出结果
{

                        e1 = settemp-rltemp;
                        duk=(kp*(e1-e2)+ki*e1+kd*(e1+e3-e2*2))/10;
                        uk = uk+duk;
                        if(uk>100)
                        uk = 100;
                        else if(uk<-100)
                        uk = -100;
                        if(uk<0)
                        {
                                hightime=-uk;
                        }
                        else
                        {
                                hightime=uk;
                        }
                        e3 = e2;
                        e2 = e1;
}
//////////////////////////////////////////////////////////////定时器1,定时1ms.每100ms运算一次输出结果hightime
            if(jr_time<100)
            {
                jr_time++;
            }
            else
            {
                jr_time=0;
                pid_ys();
            }

///////////////////////////////////////////////////////////////定时器2,定时1ms. 输出周期100ms
    if(guoling_标志寄存器2==1)   //1ms时间到了
    {   guoling_标志寄存器2=0;
        if(++count<=(hightime))
            KKG_WEAT=1;
        else if(count<=100)
        {
                KKG_WEAT=0;
        }
        else
                count=0;
        TPM1SC|=0x18;
    }

网友A:
什么鬼,硬件上是PWM控制阻性负载作为热源,自然冷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硬件上是PWM控制阻性负载作为热源,自然冷却吗?

占空比低,不加热,不就冷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空比低,不加热,不就冷了吗

什么鬼只是口头禅

                        if(uk<0)
                        {
                                hightime=-uk;//改为hightime=0;???
                        }
                        else
                        {
                                hightime=u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只是口头禅

                        if(uk

那我估计温度更升不起来了。本来是吧负的变成正的,这样就是0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会吗?还是我说的不明确呢

网友B:
楼主控制什么装置?加热对象比较大的话,0.1s加热周期有点太短了;
见楼主用的增量式数字PID,需要确认算法中的积分环节是否真实有效,如果加热功率足够,而目标值始终低于设定值,正常的积分环节会一直累加至饱和,现象就是加热功率全开,楼主注意观察一下;
通常做温度控制,积分分离+位置式PI算法就可运行得很好了,甚至有控制器只运行积分算法,也能把温度控制得很稳定,就是动态特性差点,楼主可以单独试验,先调比例看上升速度和超调量,接近控制值再调一下积分,最后根据需要加微分,很多时候也可以不加,除非应用中要求温度随时间不断改变,这时可以关注一下动态特性,纯延迟太大的系统(你加热,过老长时间它才开始升温)有时单PID是控制不好的,得做一些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控制什么装置?加热对象比较大的话,0.1s加热周期有点太短了;
见楼主用的增量式数字PID,需要确认算法 ...

加热片
周期是0.1s  是长了还是短了?原来周期是1s听人说周期太长,反应太慢,我才改短一点的?
昨天下午还有几次调好了呢?后来逐渐降低p时候就不好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再也不好使了。

你不推荐用增量式,推荐位置式吗?u(k)=e(k)*kP+Σe(k)*kI+kD*(e(k)-e(k-1))这是位置式公式,但我不清楚Σe(k)在我的程序中怎么表示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热片
周期是0.1s  是长了还是短了?原来周期是1s听人说周期太长,反应太慢,我才改短一点的?
昨天下午 ...

多大的加热对象或者加热空间?如果比较小,可以用短周期。因为一般控温都会多多少少有延迟,调节周期太短也不利于温度控制,比方120立升用3秒的周期就不错,短了对控温精度、稳定性也没有显著提升,反倒让MCU负荷变重了不少。
“P改小不好使”可能跟你的加热对象有关系,看一下P改小后温度静态误差有没有变化?
用位置式还是比较方便的。积分环节就是累加:sum_I = sum_I + (kI * ek);
你看,只要反馈值低于设定值,sum_I就会在每个计算周期中一直累加,直到饱和为止,这样加热过程就不会停止,累加速度只与kI有关。如果用单片机,只要注意sum_I累加后不要造成变量溢出就行了,因为溢出后,有符号的变量会变号,输出会剧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加热对象或者加热空间?如果比较小,可以用短周期。因为一般控温都会多多少少有延迟,调节周期太短 ...

大约10*10cm的翅片加热片

Σe(k)*kI中的Σe(k)不是温差的和吗?sum_I = sum_I + (kI * ek);是什么东东。
在我的程序中e1 = settemp-rltemp;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约10*10cm的翅片加热片

Σe(k)*kI中的Σe(k)不是温差的和吗?sum_I = sum_I + (kI * ek);是什么东东 ...

这样写:
e1 = settemp - rltemp;      /*计算偏差值*/
sum_I = sum_I + (kI * e1);  /*计算积分环节的累加值,即温度偏差值的积分求和*/
那个sum_I就是你要的Σe(k)*kI,这个Σ求和就是在每次定时计算环节中的累加,就是用上式的“+”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写:
e1 = settemp - rltemp;      /*计算偏差值*/
sum_I = sum_I + (kI * e1);  /*计算积分环节的累 ...

sum_I 什么时候要清零吗?一直累计吗?

下面这样对吗?
e1 = settemp-rltemp;
            sum_I = sum_I +  e1;
                        uk=(kp*e1+ki*sum_I+kd*(e1-e2))/10;                      //u(k)=e(k)*kP+Σe(k)*kI+kD*(e(k)-e(k-1))
            e2=e1;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m_I 什么时候要清零吗?一直累计吗?

下面这样对吗?

sum不需要清零,初始化为零即可,如果上来积分量太大,可以做积分分离算法。正常控制时,累加过程按偏差值符号是不断变化的,把积分上下限限定好就可以了,比如累加值限制在[-1000,+1000],举个栗子。还要注意不要让积分变量溢出。
这样写没太大问题,但是ki*sum_I的结果会不会出现溢出?整个uk的计算值需要检查,也不可溢出,这点光靠阈值限定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m不需要清零,初始化为零即可,如果上来积分量太大,可以做积分分离算法。正常控制时,累加过程按偏差 ...

谢谢你。你讲的很好,但我有的地方还是理解不够深刻。并且现在只知道位置式和增量式。积分分离算法还是不知道。

你是说ki*sum_I的结果也要限制吗?如何约束呢?值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而不不止是下面的控制结果uk的阈限
if(uk>100)
                        uk = 100;
                        else if(uk<-100)
                        uk = -100;
                        if(uk<0)
                        {
                                hightime=-uk;
                        }
                        else
                        {
                                hightime=u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m不需要清零,初始化为零即可,如果上来积分量太大,可以做积分分离算法。正常控制时,累加过程按偏差 ...

现在我调试位置式的结果是:
void Pid_init()
{
        hightime= 0;
        e1 = 0;
        e2 = 0;
        e3 = 0;
        kp = 11.0;
        ki = 0.0;
        kd = 0.0;
        sum_I=0;

}
温度变化趋势和uk的输出结果hightime:越接近设定值hightime就越小。但达到设定值后维持不住呀?怎么调呢?温度又下来了,此时hightime应该快速增加以抵消温度下降吧?感觉接近设定和远离设定时候,输出结果uk也就是hightime变化速率是一样的???应该是接近时候迅速减小,远离时候迅速增大才能维持到设定温度吧?

网友B:
一种方法是量化每次采样值,使计算得到的偏差不至于太大,单次积分求就不会溢出;另一种方法就是利用变量类型本身加以防范。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之后才能理解。
ki不能为零,否则静差无法消除,积分系数得有正值。越接近设定值,比例环节的计算结果自然是越小的,此时加热对象可能与环境温度温差大,热散失也快,所以温度不易保持,这个对控制对象特性有关;
程序可能有不合理之处,单边控制,输出低于下限直接关断就行了,你取反是何用意?

  1. if(uk<0)
  2. {
  3.     hightime=-uk;
  4. }
uk输出为负,说明控制环节希望受控对象降温。实际如不存在制冷装置,这时仅将加热器关闭就行了,你取反之后,输出又为正,如何实现自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方法是量化每次采样值,使计算得到的偏差不至于太大,单次积分求就不会溢出;另一种方法就是利用变量类 ...

就这几行你帮我看看吧?晕死了。现在现象就是温度在35度-设定值间震荡。
减小p以达到消除震荡时候。温度就一直是35度,调节id也升不上去了。
uint hightime;         //占空比调节参数
uint rltemp,settemp;
float e1,e2,e3,duk,uk,sum_I;
void Pid_init()
{
        hightime= 0;
        e1 = 0;
        e2 = 0;
        e3 = 0;
        kp = 8.0;
        ki = 0.0;
        kd = 0.0;
        sum_I=0;

}

         if(rltemp<settemp)         //        如果实际温度小于设定值
    {
            e1 = settemp-rltemp;
            sum_I = sum_I +  e1;
                        uk=(kp*e1+ki*sum_I+kd*(e1-e2))/10;  //u(k)=e(k)*kP+Σe(k)*kI+kD*(e(k)-e(k-1))
            e2=e1;
            if(uk>100)
                        uk = 100;
                        else if(uk<-100)
                        uk = -100;
                        if(uk<0)
                        {
                                hightime=0;
                        }
                        else
                        {
                                hightime=uk;
                        }
    }
    else
        hightime=0;                  //停止加热

网友B:
uint rltemp,settemp;
定义成无符号整型了?
e1作为偏差是具有符号的,不然PID算法的调节作用无法实现,先理解这一点。

楼主:
定义是,但结果传给了e1,强制类型转换不可以吗?编译器自己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 rltemp,settemp;
定义成无符号整型了?
e1作为偏差是具有符号的,不然PID算法的调节作用无法实现,先 ...

定义是,但结果传给了e1,强制类型转换不可以吗?编译器自己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 rltemp,settemp;
定义成无符号整型了?
e1作为偏差是具有符号的,不然PID算法的调节作用无法实现,先 ...

积分环节不断累加,只要e1不等于就一直加,最后超范围了吗?

控温系统,输出结果的采样周期是该长还是短了一些呢?上面程序100ms的。原来是1s听说太长才改的

网友B:
在这里使用强制转换是有风险的。你需要分析每一个变量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值的变化和变化范围。
先不要纠结这个0.1s的控制周期,调试过程中先看现象:
单比例控制有静差是正常的,比例系统调太大有振荡也是正常的;
单积分呢,如果取消比例环节,这个程序会如何表现?积分是用来消除静差的,设置kI,有没有起作用?观察计算过程中的变量值,变化方向是否符合算法预期?
微分可以先不考虑,把上面几个问题搞明白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使用强制转换是有风险的。你需要分析每一个变量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值的变化和变化范围。
先不要纠结 ...

我调试感觉总体趋势是对的。
1.增大p则快速到达设定,p=60时候,稍超过设定,但震荡低值小于设定5度。一直在这期间震荡。若再降低p则不会超过设定,但下限会大于5度。也就是作用不够强。

2.但之后调节i,效果也不明显呀?我测试i的范围是0-1.等于1时刻,很快就达到设定,不会减速。i等于零点几时候不见多明显的效果。

主要不清楚p,i的大致调试范围是多少呀?我调试时候p范围是几十,i的范围是0-1之间。

网友C:
我司是一家以经营印刷线路板(PCB)为主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公司位于广东省 深圳,主要生产2-6层板为主,月产量达1.2-1.5万平米,外贸出口约占30%;工厂实力雄厚,已获CQC、ROHS、UL、SGS等认证;深圳纵华电路罗生 qq:51903064 18682200819 zonghuapcb@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调试感觉总体趋势是对的。
1.增大p则快速到达设定,p=60时候,稍超过设定,但震荡低值小于设定5度。一 ...

PID参数整定经验网上有一堆,你可以搜下看看。
一般是先调Kp,增大到输出开始振荡时,适当减小当前值;这个“适当”就没有具体量化了,可以减到80%,可以减更多,或者稍微下调退出振荡,与你所需要的控制性能有关系。
然后调节Ki,从小到大调节,观察输出在接近设定值时的动作。
“大致调试范围”并没有这种规定,PID参数取值与很多因素有关,光是程序设计,就与你的前向通道采样、量化、定时计算、输出控制等多个环节相关;如果整个控制流程的量化关系清楚,你又比较熟悉被控对象的物理模型,可以先做仿真,得到比较满意的参数后,再以仿真参数为基准调节PID参数,一般如果建模准确,实际合适的参数应该与仿真参数在同一个数量级。
找些资料看吧,比如“新型数字PID控制”之类的书本,拿来入门还是很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参数整定经验网上有一堆,你可以搜下看看。
一般是先调Kp,增大到输出开始振荡时,适当减小当前值;这 ...

资料看了好多了。都乱了。就如同你说i从小到大调解一样。资料里说是从大到小调节的。我也问了几个人,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
还有说用位置式的,但也有说位置和增量都一样。有说i要清零,也有说不需要清零的。我都晕死了。

p要调到什么情况为止呢?尽可能接近设定值,有没有震荡呢?我的测试结果是p较小时候温度稳定在35读左右,增大p能接近设定,但震荡较大。继续增大p直到稍微超调,震荡5度左右。此刻是否是合适的p值呢?若可以了,i又如何调节呢?d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资料看了好多了。都乱了。就如同你说i从小到大调解一样。资料里说是从大到小调节的。我也问了几个人,意 ...

这说明你还没有完全把这个问题弄明白。
积分系数,通常在传递函数中会以“积分时间”的定义出现,PID控制器传递函数的标准式是G(s)=Kp(1+1/Tis+Tds),
看Ti是在分母上吧,这样,分母越大,积分环节的值就越小,积分作用就越弱,我们也管这种情形叫做“积分时间比较长”;
写程序时,无论Kp,Ki,Kd,为了编写方便,“系数”都不会出现在分母上,这上,为了增强积分作用,Ki是要往大了调的,好理解吧;
还有一个常见的“比例度”的问题,以“100/比例系数”为整定值。
所以,楼主还得把最基本的PID定义搞清楚,这是程序设计和调试的基础。资料不用多看,看一两个经典的就行了,看明白了再去问,就不乱了。
最后再提一下,积分的作用,搞明白以后,再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你还没有完全把这个问题弄明白。
积分系数,通常在传递函数中会以“积分时间”的定义出现,PID控制 ...

如图i=0时
开始p=10时候震荡较慢并且达不到设定值。
p较小时刻温度如红色,震荡较慢,并且范围较大。
随着p增大,震荡较快,并且范围减小。
最后p=60时,温度稍微超过设定,比其低5度的范围震荡。  此后我调节i值在0-1间,感觉起到作用不大,反正达不到理想效果。

若p=0时候
i在0-1间调节,只有i=1时候有输出且一直是100.小于1时候都是0.

网友B:
积分系数再增大,P适当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系数再增大,P适当减小。

感觉是程序那里有问题?
就感觉像堵车时候想快点过去一样。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并且踩的都很猛。这是p较大的时候。
但p较小的时候,踩的没有那么猛,但始终达不到设定呀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我观察sumi的值无尽的增加。虽然float挺大的,但是早晚要越线,再乘以i结果也很大呀?这里好像就不对

网友B:
积分也要设上限的,到达上限,就达到“饱和”状态了,就别一直往上加了,再加一溢出,就又从头开始了。
单P控制就是你现在观察到的现象,大了振荡频繁,小了不怎么振却有静差。
积分功能在温控里可以单独调,比例完全不加(KP = 0),只加Ki,如果程序没问题,也可以慢慢到达目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也要设上限的,到达上限,就达到“饱和”状态了,就别一直往上加了,再加一溢出,就又从头开始了。
单P ...

即使p=0,不断增加i。也能达到设定??那程序那里有问题呀?sumi不断累加太大了。只有接近设定时刻开始累加,只是累加慢点,但不清零早晚也是很大要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使p=0,不断增加i。也能达到设定??那程序那里有问题呀?sumi不断累加太大了。只有接近设定时刻开始累 ...
只是累加慢点,但不清零早晚也是很大要冒”——
你清它做什么?
只接近设定值才累加,就是积分分离PID。
你可以设定一个积分限,比如偏差值为正负5度时,积分才开始作用;
但是这个方法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单靠比例环节无法使最终控制静差小于5度,积分就无法起作用。
所以让你先从最基本的位置式PID开始,积分上来就加,只设上下限的保护值,观察单积分条件下的输出变化。
单积分控制的确是有实际应用的。
P=0,只要积分一直起作用,输出仍会上升至达到设定值,只是由于过度饱和,可能会造成过大的振荡调节,衰减过程会比较长,甚至太大时无法稳定。但有一点,“输出不断增加直至饱和”,这是积分的基本现象,还有问题,楼主最好先找个专门材料看一下,《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OLolrdlbsJKdq9pS0_q7xCCAgiAV5T_70irWp0sAa4CFU1mnegY0jr-Ar_KKCidrGOpwCmU5qQrHjgpxT7kqK
就可以,电子版的很容易找到,坛子里好像也有,可以先温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加热对象或者加热空间?如果比较小,可以用短周期。因为一般控温都会多多少少有延迟,调节周期太短 ...

积分环节累加的是误差,你把Ki*e累加上去不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加热对象或者加热空间?如果比较小,可以用短周期。因为一般控温都会多多少少有延迟,调节周期太短 ...

好吧,我看懂了,我理解错了

楼主(2015-01-28):
引用 网友B:
“只是累加慢点,但不清零早晚也是很大要冒”——
你清它做什么?
只接近设定值才累加,就是积 ...

我还是调不出来。怎么办呢?
现在是位置pid,单比例时候p=13差不多尽量减小震荡的结果。但接着调节i时候(i在0-1直接),感觉怎么调也不行。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在达到设定值+-4度时候sumi累计误差.之外sumi清零。

网友E:
这个我做过,效果能达到,但是我是没有散热的,所以说你只能加热到设定温度,你再加热水,就超了,最好加电磁阀加冷水控制,精度还是可以的,1度差不多,我那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做过,效果能达到,但是我是没有散热的,所以说你只能加热到设定温度,你再加热水,就超了,最好加电 ...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pid控温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pid控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不知道你说什么。说的跟pid一点关系没有。
说用什么传感器测得温度啊?位置还是增量pid?pid三个系数怎么调节啊?

或者直接上原理图和程序啊

网友F(2015-03-05):
楼主我也在调PID,持续关注

网友G:
我也在搞,等待更新关注中

楼主:
我搞出来了。总结一下,感觉主要是理论理解要足够深刻,程序量非常简单。我用的是位置式pid,需要注意的就是误差累计sumi到达一定数值后要停止继续累加,在修改设定目标后清零,这些都与控制周期有关系。

网友H:
采样周期不合适,P值太大

网友I(2016-02-03):
最后程序怎么处理的呀

网友J:
求最后讲解下,楼主,谢谢

网友K(2018-01-30):
楼主不来解释一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