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这是否是一种逆变电源?

楼主(2014-12-22):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一款设备利用晶闸管调相加热(功率3KW左右),可最近一个用户经常偶发性的出错,错误内容是启动时因为无法确认电网频率而停机(这个设备可以运行在50或60Hz,当检测电网频率偏离50或60Hz过多时会停止)。
       使用fluke 430 电源事件检测器对用户电源进行了检测,发现电网频率为60Hz 220V(用户在国内),现在怀疑用户使用的是自备逆变电源,电话确认用户的使用者是个电工盲,什么也不懂,到用户现场确认暂时还不很方便。
        电源事件检测器中记录了电网的谐波,除了基带以外还存在很丰富的高次谐波,应该是逆变电源的特征。使用傅里叶变换应该能够还原出原始波形,不过我的高数知识基本还给老师了,而且也没有专门学过逆变,不大确信。
        敢问有经验的网友,附图的谐波分量是否是典型的逆变电源的特征,实际的电网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
@maychang 版主,帮忙

(更高次谐波应该也有,不过无法记录吧?)

网友A:
自已拿示波器测市电220V就能看到:
  到用户现场确认暂时还不很方便。
  那你是怎样知道的呢?…
   干脆要“电工”另拖一条线试一试…找个巧妙的理由!…

网友B:
楼主贴出的谐波含量直方图很奇怪,各次谐波幅度都相同。
据此无法判断是什么电源,因为没有一种电源(包括发电机在内)是这样的,也想不出什么电源可以产生这样的谐波含量。

“发现电网频率为60Hz 220V(用户在国内)”,根据这句,倒很有可能是逆变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拿示波器测市电220V就能看到:
  到用户现场确认暂时还不很方便。
  那你是怎样知道的呢?…

因为不是我们的直接用户,所以上门不是很方便,而且就算上门,也最好做好功课心中有谱才好,哈!
测量220V的市电必须要使用隔离示波器吧(或者是自带电源),不然零线会与大地相连。
看来还是有必要到用户那里去看看。

用EXCEL做了傅里叶变换后的波形,如下图看起来怪怪的,无论何种逆变电源,输出波形即便与正弦波不同,也一定是左右轴对称,0°原点对称的,而下图明显不是,或者是电源事件检测器比较弱,捕捉的参数不够好,看来只有上门去一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出的谐波含量直方图很奇怪,各次谐波幅度都相同。
据此无法判断是什么电源,因为没有一种电源(包括发 ...

谢谢版主的回复。

4楼我做的傅里叶变换的结果也显示1楼的谐波不像是实际的逆变电源(几乎所有的逆变电源高次谐波分量的幅值总是不断减小的),可能是我的检测设备还比较初级。

还有一套日置的3196应该可以更好的检测电源质量,不过那个设备太复杂,真正的不会使用哦!

也有一些线索指向用户的电网可能存在大功率的感性负载(水泵),干扰也有可能导致同样的现象,不过真是无法解释为何所有的频率不良事件都集中在60Hz(10秒钟记录1次,不到1小时记录了209次),并且没有50Hz的记录,按说干扰是无法引起这样后果的吧?

看来还是要到用户那里看看才好,只是这个故障为偶发,如果去了以后故障不出现,那就比较难办了。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调相加热还这么累?

楼主:
我也觉得有些小题大做,还有更怪的:原来这机器使用电网的频率作为时基,不同电网频率有两套时序,这两套时序对时基虽是不同的,对绝对时间的流程却几乎相同。也正是这样,对电网频率的检测很严格。后来改为现在计数器中断的一套时基。时基虽然改变了,但对电网频率的检测还是留了下来,同时因为在50Hz/60Hz都要使用,所以还是通过电网频率的丢失检测电源关闭事件,用于启动现场状态保护。
可能状态检测太过严格了,可用性反而降低了。
要改也不是说改就改的,至少得把故障原因弄清楚了才可以吧?
就像大众车到国内烧机油,这到底是好是坏?

楼主:
先说一下结果。
因为到用户那里去不方便,根据FLUKE测试的用户电网为60Hz判断,可能是用户电网问题,于是将测试报告打包邮件发给客户,说让用户检查电网(也不是我们直接发给客户,而是有一个经销商),到现在用户那边还没有消息,就暂且这样了吧。

我们结贴,下图是在Fluke电网故障记录仪中找到的故障波形,离正弦波应该还差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