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使用MFGTool烧写SABRE-SDP的eMMC后无法启动

楼主(2014-12-22):
手上有一块官方的SABRE-SDP板子,我在官网上下载了L3.0.35_4.1.0_DEMO_IMAGE_BSP,使用MFGTool烧写的时候,如果烧写到板载的eMMC,能烧写成功,但是无法启动,而若是烧写进入SD卡则可以正常启动,这是怎么回事?
MFGTool也是官网上最新的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我将Demo里uboot的bin文件,uImage文件、rootfs文件都拷贝到了MFGTOOL的files目录下,未修改ucl2.xml文件,而是在按照该文件的设置,烧写SD卡的时候,配置cfg.ini内的name为SabreSD-SD ,烧写eMMC卡的时候配置了cfg.ini内的name为SabreSD-eMMC。按照网上查的信息,烧写与启动SD卡时,SW6的开关为2、7ON,烧写eMMc时为5\6 On,启动eMMC的时候为1\2\4\6\7 On,都是不行,eMMC启动没有任何反应。不过用SD卡启动后挂载eMMC盘,可以看到文件已经烧写进去了。搞不懂什么原因,有哪位同仁可以给个意见?谢谢了!
另外试了下与L3.0.35_4.1.0_UBUNTU_RFS_BSP 包也是一样。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一下,明天给您回复哈~~

楼主:
这个估计是跳线配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网上看到好些人问这个问题,但是都没给出解决方案,貌似莫名就好使了,奇怪。

网友B:
参考我的帖子嘛,20分哦,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838502-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是跳线配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网上看到好些人问这个问题,但是都没给出解决方案,貌似莫名就好使了 ...

楼主你好,我看你的设置都是OK的,没有什么问题呢。请问你手上的板子是i.mx6Q-SDP还是i.mx6Q-SD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你的设置都是OK的,没有什么问题呢。请问你手上的板子是i.mx6Q-SDP还是i.mx6Q-SDB啊? ...

我的时i.mx6Q-SDP,原厂带屏幕的那款。感觉很奇怪,难道额MMC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的帖子嘛,20分哦,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838502-1-1.html

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我用的时官网下的uboot和kenel,还没有自己编译,而且我的问题是烧写同样的数据到SD卡可以启动,到eMMC就不能启动,而不是说启动到一定程度停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时i.mx6Q-SDP,原厂带屏幕的那款。感觉很奇怪,难道额MMC有问题?

楼主你好,如果你设置都是OK的话,那有可能是EMMC有问题,请问你手上目前就只有一块板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我用的时官网下的uboot和kenel,还没有自己编译,而且我的问题是烧写同样的数据到SD ...

你是通过代理商拿的板子吗?建议你换一块板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通过代理商拿的板子吗?建议你换一块板子试试看。

恩,跟代理商借的板子,他们的FAE也暂时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折腾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跟代理商借的板子,他们的FAE也暂时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折腾人啊。 ...

你好,请问在烧写过程中在串口上显示都是OK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在烧写过程中在串口上显示都是OK的吧?

对,MFGTool软件提示都是ok,最后提示success,0个fai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MFGTool软件提示都是ok,最后提示success,0个failed

那真的是很奇怪呢。楼主你好,请问现在从emmc可以正常启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真的是很奇怪呢。楼主你好,请问现在从emmc可以正常启动了吗?

还没可以,因为手头只有一块借的SDP板子,问了技术支持,他们那边也只有一块,所以没法去换着试,不清楚会不会是emmc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可以,因为手头只有一块借的SDP板子,问了技术支持,他们那边也只有一块,所以没法去换着试,不清楚 ...

还是建议你们换一块试一下。如果是开发板的话,设置OK就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你们换一块试一下。如果是开发板的话,设置OK就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

好的。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说去弄一块板子试一下,有结果就马上通知我们。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你们换一块试一下。如果是开发板的话,设置OK就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

Rita你好,可否把你烧写使用的MFGTool工具里面的ucl2.xml传给我看看?网上有人说可能是这个文件的配置不一样造成的,我想对比一下你成功的和我不成功的有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你们换一块试一下。如果是开发板的话,设置OK就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

可不可以将你们用的MFGTool的ucl2.xml文件发给我看看?对比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另外,我把Image与文件系统烧写到eMMC后,如果是用SD卡启动,通过修改env变量,可以加载eMMC上的Image与rootfs,感觉就是eMMC自己无法启动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将你们用的MFGTool的ucl2.xml文件发给我看看?对比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另外,我把Image与文件 ...

好的,我刚看到你的回复,我现在 打一下包然后发给你哈~~

网友A:
楼主你好,这是我这边的 ucl2.xml (58.92 KB, 下载次数: 53) 你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楼主(2015-01-28):
前两天FAE来帮忙,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方法是修改ucl2.xml里面对应位置增加相应语句:

<LIST name="SabreSD-eMMC" desc="Choose eMMC Linux as media">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dev/mmcblk0 of=/dev/null bs=1 count=1">take effect on read-only access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8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enable boot partion 1 to boot</CMD>
    ...

这里我使用的是linux 3.0.35 版本的代码,不使用Ubuntu的文件系统。在echo1与echo8中间增加红色字体语句解决。FAE的解释是echo1语句会等待未执行,而echo8语句直接执行了导致echo1语句未执行,所以在中间插入一条无用的指令,使得echo1语句能够执行。
此外他解释这个情况只发生在使用linux的版本,使用Android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该问题只在初次烧写新板的时候会发生,一旦烧写成功引导后,即使再次使用未修改的ucl2.cml烧写仍然会成功,所以他说他们没有碰到这类问题,都是由于手上使用的都是旧板。这个问题是由于eMMC芯片内部的分区模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