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内部不支持3态,怎么解决多驱动问题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22):
啥fpga?怎么可能不支持三态?

网友B:
都用与代替不行么,如果EN信号存在就更好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fpga?怎么可能不支持三态?

altera的,支持输出端口三态;内部三态会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与代替不行么,如果EN信号存在就更好说了吧

我试过,会报多驱动的警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只能使用 MUX!Xilinx官方例程中,AHB总线就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