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怎么编译的i.mx6的u-boot啊?

楼主(2014-12-22):
我是菜鸟,怎么编译i.mx6的u-boot啊?没有使用ltib和yocto。好像是先make xxx_config,配置下,顶层Makefile中没有i.mx6的配置目标的话,应该怎么修改,有人配置过吗?还有我源码是从denx下载的,也不知道用哪个版本,随便找了一个。开发板是i.mx6dlsd板。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可以通过手动编译的。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可以通过手动编译的。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是3.10.17的,我在git.freescale.com中找到了源码,我按照板子类别,make  xxx_config配置,然后make all ARCH=arm CROSS_COMPILE=xxx就行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3.10.17的,我在git.freescale.com中找到了源码,我按照板子类别,make  xxx_config配置,然后make all ...

3.0的内核我是这么编译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于3.10.17的内核我还没有这么试过,你先试试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内核我是这么编译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关于3.10.17的内核我还没有这么试过,你先试试看,是否可以 ...

恩,试了,可以的,多谢了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试了,可以的,多谢了哈

不客气的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大家一起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