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p2812 可以连接不能烧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2-22):
用的仿真器是合众达的seed-xds510plus,偶尔会碰到这样的情况,dsp能连接上,但连接的速度明显慢很多,而且烧写时擦除的进度条没反应,不能烧写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用示波器测试了晶振已经起振了,板子上的连线什么的都正常,dsp也过锡了,应该没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A:
是速度太慢,还是停留。我遇见过停留,程序有点大。就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速度太慢,还是停留。我遇见过停留,程序有点大。就会这样子。

连接特别慢 能连上 不能擦除烧程序

网友B:
CCS是什么版本    510速度应该是可以的
做好CCS和仿真器版本兼容   电脑系统也有很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是什么版本    510速度应该是可以的
做好CCS和仿真器版本兼容   电脑系统也有很大影响 ...

CCS3.3的,烧其他板子正常的,就这块板子不行,量产的控制器,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S3.3的,烧其他板子正常的,就这块板子不行,量产的控制器,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

烧录其他正常,应该就不是仿真器了。

网友C:
当年第一次做DSP,焊接N次,最后发现还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