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教大神!!关于按键产生中断

楼主(2014-12-22):
板子上的按键KEY2和KEY3对应的是PF11和PC13管脚,都是对应的EXTI15_10_IRQHandler中断,怎么样才能按下KEY2和KEY3产生不同的中断呢???求分享啊~~~~~~~~

网友A:
不知道LZ在做什么样的应用,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在IRQHandler里面看到底是key2还是key3导致的中断,再分别调用key2跟key3的函数。但是都是用的同一个IRQHand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在做什么样的应用,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在IRQHandler里面看到底是key2还是key3导致的 ...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实验,让KEY2按下的时候产生一个中断函数使LED2亮,KEY3按下的时候产生一个中断函数中断使LED3亮,现在的问题是,KEY2和KEY3对应的是同一个中断处理函数 EXTI15_10_IRQHandler,这该怎么办呢?

网友B: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key2
        }
        else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key3
        }

正解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

搞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搞定~~谢啦

网友C:
参考4楼意见,就是靠中断标志位区分的;

网友D:
按键都用中断,是低功耗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都用中断,是低功耗设备吗?

我是初学者,很多不懂啊,,,按键只按一次产生一个中断,使LED灯亮,这时我想用延时函数,使得LED灯亮100ms,灭100ms,这样循环,该怎么操作呢?我知道在中断里面延时,长时间不跳出中断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就只是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E:
检测引脚变化,这个功能做的不太理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检测引脚变化,这个功能做的不太理想

求高人指点有何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测引脚变化,这个功能做的不太理想

没懂,可以说一下具体的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高人指点有何妙招

大神,,可以留个QQ交流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很多不懂啊,,,按键只按一次产生一个中断,使LED灯亮,这时我想用延时函数,使得LED灯亮10 ...

中断里面延时,这样的程序,基本是没的用的,中断就是硬件的任务,切换,你一直霸占CPU不释放,你的程序框架就是一根筋,动一个牵动一身。简单的东西的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