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FRDM板无法下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2):
DM, sd, se, pen, MCU
FRDM板无法下载的解决方法
飞思卡尔推出了针对Kinetis系列的FRDM板,但用户们却经常碰到无法下载程序的窘境,下面给出一些解决方法。

  • 使用OpenSDA调试器的MSD功能下载程序
通常导致无法下载程序的常见原因包括用户下载了错误的、与MCU型号不对应的程序,而这段错误恰好擦除了FLASH中关键位置,导致MCU进入睡眠模式等状态,从而无法下载程序。而是用MSD功能能够擦除错误的代码来解决这一问题。
1)     首先进入bootloader模式。按住FRDM板上的Reset键并用USB线连接板上的OpenSDA口与PC。松开板子的复位键,可以看到windows系统增加了一个BOOTLOADER的移动存储设备,表示FRDM板进入bootloader模式。
2)     使用附件OpenSDAFirmware中的文件,不过推荐在P&E Microcomputer Systems网站下载最新的OpenSDA Firmware使用. 根据Demo板的型号将相应的MSD-FREEDOM-xxxxx-Vxxx.SDA固件拷贝或者直接拖拽到BOOTLOADER盘符面。
3)     重新拔下并插上USB线(不要按Reset键),可以windows系统中看到增加了一个MassStorage Device设备。从官网可以下载针对不同FRDM例程中已经预编译好的srec文件,拷贝或者直接拖拽到该MSD设备中。这样MCU中错误代码就可以被覆盖了。
4)     拔下USB线,并重复步骤1)与步骤2)。不过这次步骤2)中下载DEBUG-APP_Pemicro_vxxx.SDA。这使得OpenSDA又返回Debug模式。

B.     使用J-Linkcommander
每个FRDM板上都会有10脚的J-Link接口。另外也可以在segger网站上下载用于OpenSDA的固件,按照A步骤中的1)、2)将其修改为J-Link接口。
1)     segger工具栏中打开J-Link commander
2)     在命令行中键入“unlockkinetis.

C.     使用erase all脚本
这里推荐一个小工具用于擦除kinetis系列Flash. 只需双击erase_all.bat即可。

另外也小结下导致Kientis系列不能下载的原因及避免方法。
       I.       下载的程序与MCU型号不符,修改了Flash中的关键位置,解决办法可用上述三种解决。因此下载程序前,一定要先核对MCU型号。
      II.       芯片的焊接温度最好不要260度,否则也可能会导致无法下载。这可以通过可控温的烙铁或其他设备来避免。
    III.       Flash中的secure 位被烧写为不可擦除且不能访问的状态, 使其进入被锁住的状态。
    IV.        Reset脚最好串接一个1K的限流电阻,再接到外部的复位信号源。
      V.       芯片的NMI脚需要一个10K的上拉电阻,防止其上电后进入不可屏蔽中断。这个在FRDM等上都已被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