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att7053计量芯片,stm32模拟spi控制

楼主(2014-12-22):
我做的 读写寄存器值没反应?
谁做过,参考下

网友A:
也许你读写寄存器的值不对吧,用示波器看看发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读写寄存器的值不对吧,用示波器看看发的数据是否正确;

stm  发出来的数据没问题,时序移植修改的,可以读出来度寄存器的复位值,但是 写个数据却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153690322 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  发出来的数据没问题,时序移植修改的,可以读出来度寄存器的复位值,但是 写个数据却读不出来 ...

那就是计量芯片问题了;

网友C:
我用的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51

问下,校表怎么做的,有效值和功率 校表没有寄存器,只能用户计算么?频率根据寄存器算出来只有48hz左右。。。femu选择900K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计量芯片问题了;

,额 这个问题解决了,初始化复位,写保护,写电流增益的延时不够。。。有效值和功率 校表没有寄存器,只能用户计算么? 那么功率校正寄存器,电压,电流通道偏置校正寄存器是干吗用的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是做这个项目,不过我是用att7022e+stm32,请问那个spi操作,stm32的spi需要做像下面这样的模式配置(主从)、帧格式这些配置吗?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 SPI 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 SPI 工作模式:设置为主 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8 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 信号由软件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预分频 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 MSB 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 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SPIx 寄存器
为什么我看到下面连接的帖子spi只有io口配置而已,这样能通信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195%26typeid%3D195
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是做这个项目,不过我是用att7022e+stm32,请问那个spi操作,stm32的spi需要做像下面这样的 ...

我们是用io 模拟spi时序的,那个连接的帖子也是io模式spi时序的。。。你这个是用单片机的硬件spi,需要初始化结构体。你需要调用库函数进行spi 读写操作
u8 SPI2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区空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通过外设 SPIx 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
//完一个 byte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返回通过 SPIx 最近接收的数据
}

仅供参考。。。我从来不用硬件的spi  iic  之类的 ,都是用io口模拟时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用io 模拟spi时序的,那个连接的帖子也是io模式spi时序的。。。你这个是用单片机的硬件spi,需要初 ...

你这个是原子的例程吗?我也是看他的,我还以为他的例程是用io模拟的,这么说我发的哪个连接里面的配置和读写都是完整和对的?不用像上面那样配置stm32的模式帧格式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原子的例程吗?我也是看他的,我还以为他的例程是用io模拟的,这么说我发的哪个连接里面的配置和 ...

对与不对 需要仿真验证,你好好看看资料 分清硬件spi   和io模拟spi的区别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与不对 需要仿真验证,你好好看看资料 分清硬件spi   和io模拟spi的区别吧 ...

好吧,现在也没硬件可以验证,我先了解好spi,后续再跟你交流讨论

网友D:
请问那个校表的到底是怎么做的呀,不太明白需要哪些步骤。

网友E:
仔细看看Datasheet 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看Datasheet 吧

看了Datasheet,应该是把计算出的校准值写入校表寄存器;上次跟一个网友交流说写入校表寄存器就行了,说之后校表寄存器会自动校准的,这样还有必要用eeprom存放校表值吗?

网友F:
选择RN8209C吧,价格和性能都很好,加我QQ604170839

网友G(2015-01-24):
直接读取固定寄存器,7053B0。
以此检验时序是否OK

楼主(2015-03-20):
引用 网友D:
看了Datasheet,应该是把计算出的校准值写入校表寄存器;上次跟一个网友交流说写入校表寄存器就行了,说 ...

校表寄存器是不会存储  数据的,需要每次上电初始化时候,读取iic存储的数据,写到计量芯片相应的寄存器中,主要是 HFconst,Gphs1,GP,P1_offset,I1_rmsoffset,当然还有一些不需要写入芯片校正值,例如电压系数,电流系数,功率系数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校表寄存器是不会存储  数据的,需要每次上电初始化时候,读取iic存储的数据,写到计量芯片相应的寄存器 ...

需要每次上电都校准吗?具体的校准时怎样的,每次都拿一个标准表校准那样?

我也想问问合格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直接读取固定寄存器,7053B0。
以此检验时序是否OK

请问一下你有买有用过电压峰值寄存器,为什么我总是读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你有买有用过电压峰值寄存器,为什么我总是读不出来

请问你会校表吗,可以讲讲具体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会校表吗,可以讲讲具体是怎样的,谢谢!

感觉问楼主比较实在,那个数据手册写的好模糊,这一点也是比较困惑的

网友I(2017-05-24):
引用 楼主:
,额 这个问题解决了,初始化复位,写保护,写电流增益的延时不够。。。有效值和功率 校表没有寄存器,只 ...

那么功率校正寄存器,电压,电流通道偏置校正寄存器是干吗用的 ?
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这个芯片到底是可以把校准系数写到寄存器去,还是说我们在设计程序时,自己给它乘个系数就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校表寄存器是不会存储  数据的,需要每次上电初始化时候,读取iic存储的数据,写到计量芯片相应的寄存器 ...

这个地方说的IIC存储,是ATT7053之外还需要准备的另一个专门的IIC芯片(想当于是用stm32上的IIC来代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地方说的IIC存储,是ATT7053之外还需要准备的另一个专门的IIC芯片(想当于是用stm32上的IIC来代替) ...

除了STM32和7053之外还需要一个存储芯片,例如AT24C02或其它芯片,用来存储校准数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那么功率校正寄存器,电压,电流通道偏置校正寄存器是干吗用的 ?
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这个芯片到底是 ...

这些寄存器用来修正计量偏差,根据准确的值和计量的偏差值,得到比例系数,以后就可以用此比例系数得到准确的计量数据不同的比例系数写入不同的寄存器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些寄存器用来修正计量偏差,根据准确的值和计量的偏差值,得到比例系数,以后就可以用此比例系数得到准 ...

嗯嗯,谢谢你的指导,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我的理解是,校准需要修改的有两部分:
一,不需要写入存储芯片的校正值,比如电压系数Ukrms,电流系数Ikrms,功率系数KPQS这种;
二,论文其他人指出的,每次开机都必须写入到相应寄存器的那些校正值,
比如HFconst,P1_offset,I1_rmsoffset等。

这样的话,第一类直接在程序里定义下: #define Krms 0.005796这样。另外,计算出第二类校准值之后,再写入到相应的存储器中。
请教下这样理解对嘛?如果对的话,第二类寄存器具体需要修改哪几个呢,具体的流程有没有例程可以参考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嗯嗯,谢谢你的指导,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我的理解是,校准需要修改的有两部分:
一,不需要写入存储芯片 ...

电压电流功率的系数 也需要写入存储器,否则下次上电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