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芯片没有输出!求大家指点!!

楼主(2014-12-22):
要求:Fsw=70khz
Pout=24W ,Vout=12v,Iout=2A.辅助电压为12V。
我的变压器的主输出是15V,辅助输出是12V,所以在在调试的时候,就打算先调好每个部分,才加上变压器。所以在(变压器)3脚加12V,12脚加15v(先不上变压器)。可是控制芯片DRAIN到source端没有输出,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的同名端画错了,不知道你实际的板子是不是也错了,给芯片加电压,是为了让芯片工作,那你给输出二极管加电压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同名端画错了,不知道你实际的板子是不是也错了,给芯片加电压,是为了让芯片工作,那你给输出二极管加 ...

我的变压器的主输出是15V,辅助输出是12V,所以在在调试的时候,就打算先调好每个部分,才加上变压器。
所以在在(变压器)3脚加12V,12脚加15v。我这是第一次实践,问题可能会有些。。。

楼主:
抱歉!我的用词表达有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变压器的主输出是15V,辅助输出是12V,所以在在调试的时候,就打算先调好每个部分,才加上变压器。
...

输出二极管不用加电压了,如果没有变压器,你在输出端加的电压高于431设定的电压的话,IC占空比会一直是0,如果这个电压低于431设定电压的话,对前端电路就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输出二极管那里就不要再加电压了,只加给IC就行了,看它会不会工作?有示波器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IC有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