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理解四元数

楼主(2014-12-22):
以前一直在想尽然有了二维矢量,干嘛还要复数? 后来大概明白其中的原因:矢量的加法很直观的描述了矢量合成,但是矢量的x乘和.乘都不能很方便得描述旋转,而有些矢量(比如电路里面的相量,还有傅里叶分析里面所涉及的好多东西)都是矢量旋转的问题,而采用复数描述无论是合成还是旋转都很方便,其中旋转就是乘以e的复指数。(不得不佩服发明复数的人,不得不佩服欧拉和他的欧拉公式)。所有的秘诀都在i的平方 = -1这里。

四元数的情况类似,道理上和复数一样。虽然复杂了很多。

楼主:
Quaternion(四元数)和旋转
作者: 刘鹏
日期: 2011-06-10
本文介绍了四元数以及如何在OpenGL中使用四元数表示旋转。
Quaternion 的定义

四元数一般定义如下:

    q=w+xi+yj+zk

其中 w,x,y,z是实数。同时,有:

    i*i=-1

    j*j=-1

    k*k=-1

四元数也可以表示为:

    q=[w,v]

其中v=(x,y,z)是矢量,w是标量,虽然v是矢量,但不能简单的理解为3D空间的矢量,它是4维空间中的的矢量,也是非常不容易想像的。

通俗的讲,一个四元数(Quaternion)描述了一个旋转轴和一个旋转角度。这个旋转轴和这个角度可以通过 Quaternion::ToAngleAxis转换得到。当然也可以随意指定一个角度一个旋转轴来构造一个Quaternion。这个角度是相对于单位四元数而言的,也可以说是相对于物体的初始方向而言的。

当用一个四元数乘以一个向量时,实际上就是让该向量围绕着这个四元数所描述的旋转轴,转动这个四元数所描述的角度而得到的向量。
四元组的优点1

有多种方式可表示旋转,如 axis/angle、欧拉角(Euler angles)、矩阵(matrix)、四元组等。 相对于其它方法,四元组有其本身的优点:

    四元数不会有欧拉角存在的 gimbal lock 问题
    四元数由4个数组成,旋转矩阵需要9个数
    两个四元数之间更容易插值
    四元数、矩阵在多次运算后会积攒误差,需要分别对其做规范化(normalize)和正交化(orthogonalize),对四元数规范化更容易
    与旋转矩阵类似,两个四元组相乘可表示两次旋转

Quaternion 的基本运算1
Normalizing a quaternion

// normalising a quaternion works similar to a vector. This method will not do anything
// if the quaternion is close enough to being unit-length. define TOLERANCE as something
// small like 0.00001f to get accurate results
void Quaternion::normalise()
{
        // Don't normalize if we don't have to
        float mag2 = w * w + x * x + y * y + z * z;
        if (  mag2!=0.f && (fabs(mag2 - 1.0f) > TOLERANCE)) {
                float mag = sqrt(mag2);
                w /= mag;
                x /= mag;
                y /= mag;
                z /= mag;
        }
}

The complex conjugate of a quaternion

// We need to get the inverse of a quaternion to properly apply a quaternion-rotation to a vector
// The conjugate of a quaternion is the same as the inverse, as long as the quaternion is unit-length
Quaternion Quaternion::getConjugate()
{
        return Quaternion(-x, -y, -z, w);
}

Multiplying quaternions

// Multiplying q1 with q2 applies the rotation q2 to q1
Quaternion Quaternion::operator* (const Quaternion &rq) const
{
        // the constructor takes its arguments as (x, y, z, w)
        return Quaternion(w * rq.x + x * rq.w + y * rq.z - z * rq.y,
                          w * rq.y + y * rq.w + z * rq.x - x * rq.z,
                          w * rq.z + z * rq.w + x * rq.y - y * rq.x,
                          w * rq.w - x * rq.x - y * rq.y - z * rq.z);
}

Rotating vectors

// Multiplying a quaternion q with a vector v applies the q-rotation to v
Vector3 Quaternion::operator* (const Vector3 &vec) const
{
        Vector3 vn(vec);
        vn.normalise();

        Quaternion vecQuat, resQuat;
        vecQuat.x = vn.x;
        vecQuat.y = vn.y;
        vecQuat.z = vn.z;
        vecQuat.w = 0.0f;

        resQuat = vecQuat * getConjugate();
        resQuat = *this * resQuat;

        return (Vector3(resQuat.x, resQuat.y, resQuat.z));
}

How to convert to/from quaternions1
Quaternion from axis-angle

// Convert from Axis Angle
void Quaternion::FromAxis(const Vector3 &v, float angle)
{
        float sinAngle;
        angle *= 0.5f;
        Vector3 vn(v);
        vn.normalise();

        sinAngle = sin(angle);

        x = (vn.x * sinAngle);
        y = (vn.y * sinAngle);
        z = (vn.z * sinAngle);
        w = cos(angle);
}

Quaternion from Euler angles

// Convert from Euler Angles
void Quaternion::FromEuler(float pitch, float yaw, float roll)
{
        // Basically we create 3 Quaternions, one for pitch, one for yaw, one for roll
        // and multiply those together.
        // the calculation below does the same, just shorter

        float p = pitch * PIOVER180 / 2.0;
        float y = yaw * PIOVER180 / 2.0;
        float r = roll * PIOVER180 / 2.0;

        float sinp = sin(p);
        float siny = sin(y);
        float sinr = sin(r);
        float cosp = cos(p);
        float cosy = cos(y);
        float cosr = cos(r);

        this->x = sinr * cosp * cosy - cosr * sinp * siny;
        this->y = cosr * sinp * cosy + sinr * cosp * siny;
        this->z = cosr * cosp * siny - sinr * sinp * cosy;
        this->w = cosr * cosp * cosy + sinr * sinp * siny;

        normalise();
}

Quaternion to Matrix

// Convert to Matrix
Matrix4 Quaternion::getMatrix() const
{
        float x2 = x * x;
        float y2 = y * y;
        float z2 = z * z;
        float xy = x * y;
        float xz = x * z;
        float yz = y * z;
        float wx = w * x;
        float wy = w * y;
        float wz = w * z;

        // This calculation would be a lot more complicated for non-unit length quaternions
        // Note: The constructor of Matrix4 expects the Matrix in column-major format like expected by
        //   OpenGL
        return Matrix4( 1.0f - 2.0f * (y2 + z2), 2.0f * (xy - wz), 2.0f * (xz + wy), 0.0f,
                        2.0f * (xy + wz), 1.0f - 2.0f * (x2 + z2), 2.0f * (yz - wx), 0.0f,
                        2.0f * (xz - wy), 2.0f * (yz + wx), 1.0f - 2.0f * (x2 + y2), 0.0f,
                        0.0f, 0.0f, 0.0f, 1.0f)
}

Quaternion to axis-angle

// Convert to Axis/Angles
void Quaternion::getAxisAngle(Vector3 *axis, float *angle)
{
        float scale = sqrt(x * x + y * y + z * z);
        axis->x = x / scale;
        axis->y = y / scale;
        axis->z = z / scale;
        *angle = acos(w) * 2.0f;
}

Quaternion 插值2
线性插值

最简单的插值算法就是线性插值,公式如:

    q(t)=(1-t)q1 + t q2

但这个结果是需要规格化的,否则q(t)的单位长度会发生变化,所以

    q(t)=(1-t)q1+t q2 / || (1-t)q1+t q2 ||

球形线性插值

尽管线性插值很有效,但不能以恒定的速率描述q1到q2之间的曲线,这也是其弊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插值方法使得q1->q(t)之间的夹角θ是线性的,即θ(t)=(1-t)θ1+t*θ2,这样我们得到了球形线性插值函数q(t),如下:

q(t)=q1 * sinθ(1-t)/sinθ + q2 * sinθt/sineθ

如果使用D3D,可以直接使用 D3DXQuaternionSlerp 函数就可以完成这个插值过程。
用 Quaternion 实现 Camera 旋转

总体来讲,Camera 的操作可分为如下几类:

    沿直线移动
    围绕某轴自转
    围绕某轴公转

下面是一个使用了 Quaternion 的 Camera 类:

    class Camera {

    private:
        Quaternion m_orientation;

    public:
        void rotate (const Quaternion& q);
        void rotate(const Vector3& axis, const Radian& angle);

        void roll (const GLfloat angle);
        void yaw (const GLfloat angle);
        void pitch (const GLfloat angle);

    };

    void Camera::rotate(const Quaternion& q)
    {
        // Note the order of the mult, i.e. q comes after
        m_Orientation = q * m_Orientation;

    }

    void Camera::rotate(const Vector3& axis, const Radian& angle)
    {
        Quaternion q;
        q.FromAngleAxis(angle,axis);
        rotate(q);
    }

    void Camera::roll (const GLfloat angle) //in radian
    {

        Vector3 zAxis = m_Orientation * Vector3::UNIT_Z;
        rotate(zAxis, angleInRadian);

    }

    void Camera::yaw (const GLfloat angle)  //in degree
    {

        Vector3 yAxis;

        {
            // Rotate around local Y axis
            yAxis = m_Orientation * Vector3::UNIT_Y;
        }

        rotate(yAxis, angleInRadian);

    }

    void Camera::pitch (const GLfloat angle)  //in radian
    {

        Vector3 xAxis = m_Orientation * Vector3::UNIT_X;
        rotate(xAxis, angleInRadian);

    }

    void Camera::gluLookAt() {
        GLfloat m[4][4];

        identf(&m[0][0]);
        m_Orientation.createMatrix (&m[0][0]);

        glMultMatrixf(&m[0][0]);
        glTranslatef(-m_eyex, -m_eyey, -m_eyez);
    }

用 Quaternion 实现 trackball

用鼠标拖动物体在三维空间里旋转,一般设计一个 trackball,其内部实现也常用四元数。

class TrackBall
{
public:
    TrackBall();

    void push(const QPointF& p);
    void move(const QPointF& p);
    void release(const QPointF& p);

    QQuaternion rotation() const;

private:
    QQuaternion m_rotation;
    QVector3D m_axis;
    float m_angularVelocity;

    QPointF m_lastPos;

};

void TrackBall::move(const QPointF& p)
{

    if (!m_pressed)
        return;

    QVector3D lastPos3D = QVector3D(m_lastPos.x(), m_lastPos.y(), 0.0f);
    float sqrZ = 1 - QVector3D::dotProduct(lastPos3D, lastPos3D);
    if (sqrZ > 0)
        lastPos3D.setZ(sqrt(sqrZ));
    else
        lastPos3D.normalize();

    QVector3D currentPos3D = QVector3D(p.x(), p.y(), 0.0f);
    sqrZ = 1 - QVector3D::dotProduct(currentPos3D, currentPos3D);
    if (sqrZ > 0)
        currentPos3D.setZ(sqrt(sqrZ));
    else
        currentPos3D.normalize();

    m_axis = QVector3D::crossProduct(lastPos3D, currentPos3D);
    float angle = 180 / PI * asin(sqrt(QVector3D::dotProduct(m_axis, m_axis)));

    m_axis.normalize();
    m_rotation = QQuaternion::fromAxisAndAngle(m_axis, angle) * m_rotation;

    m_lastPos = p;

}

Yaw, pitch, roll 的含义3

Yaw – Vertical axis:
yaw
yaw

Pitch – Lateral axis
pitch
pitch

Roll – Longitudinal axis
roll
roll

The Position of All three axes
Yaw Pitch Roll
Yaw Pitch Roll
Reference

    Using Quaternions to represent rotation
    四元数
    Yaw,pitch,roll的含义

网友A(2017-08-01):
那你这是在网上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