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 TMS320F28026 高速(8Mhz)采样问题

楼主(2014-12-22):
我想用F28026(最高主频60Mhz),实现 频率8Mhz,宽度8bit,长度500的 数据采样。 现在的方法是,使用PWM产生8Mhz的触发信号,在PWM中断中执行数据读取,计数,清中断标志等操作,发现无法达到8Mhz的速度。 对DSP不是特别了解,F28026也没有DMA,能给一些指点吗?  是否需要上汇编精简指令??还是有其它方法?

网友A:
考虑基本正确, 首先这个速度已经不能使用中断了. 中断响应都来不及. 总共完成采样保存和计数只能7个周期, 上汇编精简指令, 我看也不一定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