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零线和地线是否能搭接?

楼主(2014-12-22):
假如家用的单相排插,将里面的零线和地线搭接在一起,还能正常使用么?是否会带来隐患

网友A:
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电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你不能这样接,地线接于电器外壳,如果和零线同时接在一起,而零线又断路的话,火线将和地线构成回路,外壳岂不是带电了,隐患大大的有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零线和地线同时接于设备外壳,当远处的零线断路时,你这边的零线就变成了火线,设备外壳也同时带电了

网友B:
短接,空开会跳吧?家里千万不要这样做。

但在低压配电室,零线、地线是短接的,术语叫“零地合一”。

网友C:
如果有漏电保护器,合闸即跳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电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你不能这样接,地线接于电器外壳,如果和零线同时接在一起,而 ...

外壳接PE地了,外壳还带毛线的电。。。
:dizzy: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外壳接PE地了,外壳还带毛线的电。。。

不能说绝对带电,也不能说绝对不带电,要看情况,PE线接地良好,当然不带电,但如果PE线接地不良而阻抗过大,或者是干脆断路了,那外壳就肯定带电了

网友E:
有一些高档电器电源端有那个,叫什么…啥的玩意儿,零线跟地线拧在一起,它会感应到地线有浪涌而保护且不工作…………

话说便宜的排插那地线真是细的可怜,接地回路阻抗大的不得了。

网友F:
L与N是用电回路,PE是保护人身安全用,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