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4层板,大家给过下目点评下。

楼主(2014-12-22):
没问题我就发出去加工了。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不错啊!

第一次做4层板,有点激动啊。

楼主:
大家再看看,没问题我就生产了

网友B:
自己做的小核心板?这样的直接发去做呗。。又没多大问题。

网友C:
内电层焊盘应该像敷铜一样用十字花来连接(热焊盘),否则小功率烙铁可能焊不了。过孔则不用改

接插件应补泪滴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E:
布局可以 ,线不转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局可以 ,线不转弯。就可以了。

线不转弯?

网友F:
这个做双面板就可以了,四层板成本高了。

网友G:
为啥不使用完整的电源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4层板,有点激动啊。

跟我一样心情,事后没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我一样心情,事后没感觉了

其实就是那回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I:
你内电层用的是阳片,功能不会错,但赶脚你电源层有点奇怪,可能会引起较高的EMI,

网友J:
把泪滴加上会更好些吧

网友K:
R11转180度,这样差分信号走线可以更近些。
怎么第二图中还有两条线没有布呀?
双排针的电源或地最好用热焊盘连接,如6楼所说。
U1和U3直接连接,两个是不同的电压,可以考虑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内电层用的是阳片,功能不会错,但赶脚你电源层有点奇怪,可能会引起较高的EMI, ...

用4层我正是不想噪声很大。电源除了5V,剩下的全部是3.3V,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R11转180度,这样差分信号走线可以更近些。
怎么第二图中还有两条线没有布呀?
双排针的电源或地最好用热焊 ...

没布的线在芯片内部已经连接了。这里没有问题。U1 U3可以电压兼容,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小核心板?这样的直接发去做呗。。又没多大问题。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使用完整的电源层

一个5V另一个3.3V

网友B:
无关走线等等。
您这板子估计在60x60mm以内吧,是DSP的核心板么?
感觉DC插头相对整个板子而言太大了。换成小点的其他形式的插头可能好看点。
JTAG有那么多引脚功能上是重复的,能否合并一部分引脚..我自己这么干过,另外做了个JTAG接口的转接板,下程序等等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关走线等等。
您这板子估计在60x60mm以内吧,是DSP的核心板么?
感觉DC插头相对整个板子而言太大了。换成 ...

面积5x5cm
插头主要比较常用,所以选的这种,JTAG脚是很多重复的,懒得做转接板了,初学,没考虑那么多,等产品量产可以用精简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