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RTC问题

楼主(2014-12-22):
现在用的STM8L151K4,使用板子的RTC,断电之后RTC的数据就复位了,不能保存,请问有带RTC电池接口的型号的L吗?

网友A:
应该没有

网友B:
L系列本来就是为了电池供电的,所以没考虑专用电池供电问题,你可以加入法拉电容或备份电池,当外接电源断开后,进入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