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分享】+ 为什么选择 Kinetis

楼主(2014-12-22):
接触飞思卡尔的Kineits系列单片机已经一年多了。在这其间接触过KL KEA K等系列,在其中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接触并选用KL系列单片机完全是一个意外。在选用KL系列之前,我一直在使用ST和TI MSP430两个系列的单片机进行数据采集。然而ST的功耗高,不适合做电池供电的应用,其ADC分辨率只有12位且不支持差分输入;430的功耗虽然很低,但ADC功能有限且输出处理能力稍逊。当时在21ic上闲逛的时候发现FSL有个赢取KL25开发板的活动,顺便就参加了,有幸拿到了一块。发现,其功耗极低,ADC逐次渐进型分辨率16bit,支持差分输入,数据处理能力也不赖,经过测试后发现确实还不错,随后就选用该芯片开发了一款数据采集系统。

在使用Kinetis系列单片机遇到的难点是:中文资料少、用户少、没有ST那样的固件库、操作不如430简便。为了能顺利使用KL25当时在网上搜集到了不少第三方开发的固件库等资料,先分享如下:

FLEXBUS-LCD-UCGUI(完成).zip

楼主:
怎样才能上传大文件呢,每次都要分包压缩很烦呐

楼主:
在传几个官网的历程和资料,官网也可以下到的

楼主:
再来个重量级的。包含了 KL KK KV等多款系列开发板,OS UI 文件系统等多种功能的移植,也是在网上搜集的,还没来得及看完。

楼主:
最近在用KL25调试433无线程序,使用SPI接口。现将调试通过的433代码分享。因为和公司项目相关,所以你上传433的驱动和部分资料。
433使用的是SX12XX系列
添几张图片

网友A:
第三方库我觉得还是算了,毕竟不是官方的,寄存器也没多少啊!又不是每个外设都要用。不过KL25的性能确实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库我觉得还是算了,毕竟不是官方的,寄存器也没多少啊!又不是每个外设都要用。不过KL25的性能确实不 ...

直接操作寄存器做项目的时候有些时候不适用,等你用寄存器做出来的时候,外面别人的产品都铺天盖地了,现在很多东西都讲究的速度,MCU只能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慢慢熟悉,公司是没有时间给你学习的。
至于第三方的固件库,项目前期完全可以拿来用,等样品出来后,再慢慢参考第三方库进行修改完善。
当然,有官方库是最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操作寄存器做项目的时候有些时候不适用,等你用寄存器做出来的时候,外面别人的产品都铺天盖地了,现 ...

其实一般来说底层代码一般小于整个工程的百分之五的,自己写调用更灵活点,看看手册一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般来说底层代码一般小于整个工程的百分之五的,自己写调用更灵活点,看看手册一会的事情。 ...

底层驱动在整个项目里面的比重确实不高,但却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我没有达到你所说的那个层次,我一看到那一堆的寄存器都头疼,特别是英文文档,特别是老板催的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