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BJT型号

楼主(2014-12-22):
(无正文)

楼主:
顶一下。。。。。难道现在用BJT的大神这么少了么。。。。

网友A:
2N5551/2N5401?

网友B:
8550,8050,9011,9012,9013,9014,9015里面挑。

楼主(点评):
耐压稍微差了点,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5551/2N5401?

多谢大神,
  这两个管子确实合适,耐压足够,也适合放大小信号。
  再顺便推荐一对功率NPN+PNP? 耐压100V的样子,工作时候再2A电流。TIP41/TIP42频率效应太差了,有比它好点,又便宜的?

网友C:
频率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范围??

具体频率还真说不上,比TIP41好点就好。看了下TIP41,好像才3M。大概有个10M多久差不多吧。

网友C:
俺是问你的电路···你那是特征频率。。

楼主(点评):
我做一个宽电压范围的功率跟随器。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指标。大概大信号摆动率比较好就可以了。

网友A:
好多便宜的功率管都不给出FT这样的参数。。。。
如果频率要求较高也许你该考虑用MOS管?

网友A:
2SA1306/2SC3298
据说FT是100M,够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A1306/2SC3298
据说FT是100M,够了么?

多谢,
大神的管子性能强悍啊,100M比起TIP41的3M,那真是强到极点,看了下几乎都可以用OP直接驱动了。就是贵了点,5元一个,要便宜点就好了。不过还是比较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