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提高帖子内变压器驱动能力

楼主(2014-12-23):
上图是最近在调试的一个电路,T1左端的输入在±6V左右,无法提升。要求是T1右端输出电压在±35V,用来驱动sense。
现在发现不加sense的时候,输出能够达到±35V,但是加上sense后,电压被拉低到±20V,好像是线圈电流不够。
请问要调整哪个元件来提升中周的驱动能力,谢谢!

网友A:
归根结底,是前面的放大器负载能力不够吧?

带载时,变压器初级电压测过吗?

网友B:
加大C1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