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32926启动过程分析

楼主(2014-12-23):
大家好,最近在使用n32926做网络摄像头功能,查阅了一下新塘的SDK发现没有**介绍n32926的详细启动过程。之前用6410都是由uboot来引导linux 内核,现在先想自己实现一个uboot类似功能的bootloader但是由于不了解n32926的启动流程无从下手,请大神们援助。

网友A:
这个偏门啊,你只能自己看手册摸索着弄了。

网友B:
1,SPI启动的话,裸机包里有个loader文件夹,里面有loader源码,编译出来,把loader烧到SPI,再把conprog也烧到SPI即可启动,spiloader里面应该可以加一点自己的程序

2,SD卡启动,也是在裸机包的loader文件夹,编译出loader,然后到裸机包的NVT文件夹编译出NVT,将这两个文件烧到SD卡,SD卡插到电脑上,然后把conprog拷贝到SD卡,插回板子即可运行,在NVT里可以加一些自己的代码(我猜的)

3,nand,也是在裸机包loader内,先将lodaer编译出来,然后将NVT编译出来,烧到NAND,插上USB并执行某些操作如按键等 这时可以在电脑上看到两个盘符(即nand),将conprog复制到nand重启即可运行(我觉得这个NVT里可以自己写一段代码来判断什么时候让nand在电脑上识别为盘符,来试下bootloader功能)

网友A:
芯片里面要先烧录一段引导程序的,引导程序引导硬件开机后去哪儿寻找启动代码和系统,这个要了解一下Windows这种启动方式就行了。比如系统的BIOS启动原理。

网友C(2015-02-10):
引用 网友B:
1,SPI启动的话,裸机包里有个loader文件夹,里面有loader源码,编译出来,把loader烧到SPI,再把conprog也 ...

你好大神,我是新手,我想请问下怎么把loader和NVT烧到SD卡里?
我查到的资料里面要用软件TruboWriter,但这个软件好像必须要板子进入recovery模式,可惜我手上的板子没办法进入这个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神,我是新手,我想请问下怎么把loader和NVT烧到SD卡里?
我查到的资料里面要用软件TruboWriter,但 ...

ND0拉低即可进入recover模式,当然USB也有接着

网友D:
先进入引导程序,然后指针跳转到main

网友:
真不懂,有高手讲讲不?跟电脑启动一样吗?

网友B:
http://www.mcuzone.com/bbs/read.php?tid=11184
自己写的一段关于启动的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mcuzone.com/bbs/read.php?tid=11184
自己写的一段关于启动的描述

很厉害的样子,文件就是需要注册下载,不如你直接把文件发过来比较好。

网友B:
http://www.mcuzone.com/bbs/read.php?tid=11184
帖子中文件下载

TurboWriter Tool User Guide.rar

TurboWriter V2.10.003.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厉害的样子,文件就是需要注册下载,不如你直接把文件发过来比较好。 ...

见楼上

网友E(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ZdGsMh

网友F(2016-01-12):
引用 网友B:
ND0拉低即可进入recover模式,当然USB也有接着

QFN88封装的型号,没有NAND接口,ND0怎么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F:
QFN88封装的型号,没有NAND接口,ND0怎么找。。

有什么flash 接口?如果有spi的话,在spi里面没有程序的时候,USB能直接连接,spi的片选可以加个短路帽来选择一下,这样通过控制spi 的片选来实现USB模式下载,先断开片选,USB连上后把片选再连上,大致思想是这样的

网友G:
最好做成USB的,直接插个U盘就启动了。

网友H:
最好做成USB的

网友I(2017-06-17):
请教,如何做成USB的?

网友I(2017-08-30):
如果SD卡换成eMMC呢

网友J:
需要板子测试的可以联系我的,N32905,N32926,NUC972板子都有的

网友K(2018-01-08):
引用 网友I:
如果SD卡换成eMMC呢

请问你现在有试验eMMC吗?

网友I(2019-05-15):
emmc是可以的

网友H:
找到组织了。

网友L:
跟972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