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升阳PV15-27B24负载问题

楼主(2014-12-23):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
由于1S时间对电路而言时间比较久,因此对器件存在损伤,不建议您使用在启机过功率的场合。
若您确实所需,可以使用我司的更大功率的产品,或者在电源前端增加限流电路进行电源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由于1S时间对电路而言时间比较久,因此对器件存在损伤,不建议您使用在启机过功率的场合。
若您确实 ...

谢谢解答,我考虑换成PV40-27B24

网友B:
1S太长了

网友:
看一看金升阳的其他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