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应用电路

楼主(2014-12-23):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LED是怎么亮红灯和绿灯的?

网友A:
随手胡来画的。鉴定完毕。

楼主:
用的是飞利浦的LM358N,用来指示低电压亮红亮,但看不出来有作用啊,一直都是亮绿灯,哪位高手告诉我要怎么改才可以?

网友B:
如果你不懂,先看看理想运放的基本原理。
如果你不懂LM358,请先看看数据手册,了解实际运放的特性。

网友C:
首先可以确定绿灯时和电池电压没有关系的,绿灯亮或不亮取决于那个运放内部的对称性。

红灯的话,反相输入电位始终高于同相输入,虽然共模电压不合适,但估计还是会输出低,那么红灯该是不亮的状态,也跟电池电压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D:
1K的电阻接红灯,当然不亮了。

网友E:
您这是把运放当比较器来用呢吧。有钱倒是任性。

网友F:
绿灯一直频闪,红灯永远不亮啊!

网友G:
楼主要把功能需求说出来
大家才能帮你分析电路图

楼主:
图片重新发,VCC是锂电池,功能就是当电池电量在75%以下亮绿灯,50~74亮黄(红+绿),50%以下亮红灯。

网友H:
新图还是一样的问题,要实现你说的功能就改图吧

网友I:
用窗口比较器。

楼主:
你是说用LM324,或LM339是吧。

网友J: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K:
这个图分析不出你的需求

网友L:
LZ的电路是怎么来的?功能实现了吗?现在看你这个电路很诡异不可能实现功能的。

网友M:
IC1G1怎么解析?

网友N:
你还不如再发一帖,提出要求,VCC是锂电池,功能就是当电池电量在75%以下亮绿灯,50~74亮黄(红+绿),50%以下亮红灯. 也许别人能为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