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输出正玄波求教

楼主(2014-12-23):
我有个需求,要输出频率可调的正玄波,因此想到了FPGA。但是兄弟以前没试用过FPGA,初学。网上看到说可以用DDS或CORDIC算法来实现,但是小弟不知道这些算法对FPGA芯片有没有要求,是否一般的芯片也可以还是需要外接DA或者自带DA的芯片。求大家指导一下,推荐一款芯片,不需外接DA芯片最好,并且价格便宜的。手头有一个别人剩下的xilinx的仿真器,要是xlinx的芯片就更感谢了。

网友A:
数字量直接输出模拟量,除非是模数混合FPGA芯片

网友B:
一般的FPGA是不带DA的,要想用FPGA,就得外接一个DA芯片,用波形生成软件生成正弦波的数据,存到ROM,然后依次从ROM里读出数据送到DA芯片就行了。要是不用FPGA的话,直接找一个带DA的单片机就可以直接搞定,像STM32,还有简单的STC的一些增强型的51也带DA,用的串口下载,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C:
AD9708, ad9742, dac902 等等。。。直接挂fpga上,程序也很简单。可以参考我的 《iboard 电子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