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串口助手调试失败。求前辈指导

楼主(2014-12-23):
我用官网的案例和串口调试助手试了试,我想在PC机向430发送一个数据,例如:ff,在单片机上把这个数据反映到IO口的LED灯上,理想状态是IO口的登全亮。但是失败了,IO口的灯只有两三个非常快的闪烁,亮度很低,不是一直亮的状态。不知道是这个程序不适应还是我串口助手用错了呢,求前辈指导一下
程序用的这个案例:
;-------------------------------------------------------------------------------
#include "msp430x16x.h"
;-------------------------------------------------------------------------------
            org     06000h
RESET
            mov     #00300h,SP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 Stop WDT
SetupP3     bis.b   #030h,&P3SEL            ; P3.4,5 = USART0 TXD/RXD
            mov.b   #0h,&P1SEL
            mov.b   #11111111b,&P1DIR
SetupUART0  bis.b   #UTXE0+URXE0,&ME1       ; Enable USART0 TXD/RXD
            bis.b   #CHAR,&UCTL0            ; 8-bit characters
            mov.b   #SSEL0,&UTCTL0          ; UCLK = ACLK
            mov.b   #003h,&UBR00            ; 32k/9600 - 3.41
            mov.b   #000h,&UBR10            ;
            mov.b   #04Ah,&UMCTL0           ; Modulation
            bic.b   #SWRST,&UCTL0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bis.b   #URXIE0,&IE1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mov.b   #01010101b,&TXBUF0
                                            ;
Mainloop    bis.b   #LPM3+GIE,SR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nop                             ; Required for debugger
                                            ;
;------------------------------------------------------------------------------
USART0RX_ISR;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
TX1         bit.b   #UTXIFG0,&IFG1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jz      TX1                     ; Jump is TX buffer not ready
            mov.b   &RXBUF0,&P1OUT         ; TX -> RXed character
            reti                            ;
                                            ;
;------------------------------------------------------------------------------
;           Interrupt Vectors
;------------------------------------------------------------------------------
            ORG     0FFFEh                  ;
            DW      RESET                   ; POR, ext. Reset, Watchdog
            ORG     0FFF6h                  ;
            DW      USART0RX_ISR            ; USART0 receive
            END
-------------------------------------------------------------------------

网友A:
汇编啊?怎么不用C写呢

网友B:
应该是代码或者电路的问题吧
闪烁说明mcu接收到代码了

网友C:
检查下延时的吧。。这个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代码或者电路的问题吧
闪烁说明mcu接收到代码了

恩恩,谢谢版主!每次发帖都能看到你的回复!很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延时的吧。。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难道不是,发送一次收到数据就可以了么?在那个地方需要延迟呢,求指点

网友D:
汇编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