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70驱动段式液晶时亮度不够

楼主(2014-12-23):
在使用MSP430F4270驱动一款 40mmx80mm 段式液晶时段码非常暗淡,测量COM端波形时发现最高电压只能到2.7V左右。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用升压方式,提高LCD电压

应该还可以设置驱动能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升压方式,提高LCD电压

应该还可以设置驱动能力吧

当我驱动40mmx15mm大小的段码屏是可以正常显示,并且测管脚电压也可以到3.3v。
换成大屏后就不行了。
我也怀疑是驱动能力不足。就是不知道在MSP430F4系列里面该怎么设置?
看手册感觉有点头大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被其他电路给拉低了。谢谢回复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