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好忧伤又毁了一片2812 【Flash API Error #24】

楼主(2014-12-23):
Flash API Error #24: The Erase operation failed the pre-compaction step

已经不希望找到答案了。网上各种没有回答的提问。好忧伤。

网友A:
来抱抱~~~~~

好久没摸DSP了,貌似API是个插件,要装电脑里

网友B:
我只能说不一定,用自带修复工具刷刷,烧两块片子也不是啥大事,忧桑啥

网友C:
API 库的问题  没有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抱抱~~~~~

好久没摸DSP了,貌似API是个插件,要装电脑里

我是烧写到Flash的时候卡住了,然后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反应,我就手贱把窗口关了,结果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I 库的问题  没有配置好

应该不是吧,前面无数次烧写都没问题的,就是这一次烧到Flash卡了,然后关闭窗口就不行了。我怀疑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D:
出现突然卡住的原因一般是电源不稳或者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

网友E:
我也很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