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最近在寻找wifi音视频传输模块,大家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谢谢

楼主(2014-12-23):
最近在寻找wifi音视频传输模块,大家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呢,想实现视频的无线传输,不知道wifi方案难度大不大,大家有什么建议没,对wifi模块算是刚接触,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A:
无线传输基本要压缩
重点应该在压缩上
不压缩的好像siliconimage在搞,可以去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传输基本要压缩
重点应该在压缩上
不压缩的好像siliconimage在搞,可以去看一看 ...

刚看了您推荐的,的确能够实现我想要的效果,但是这个不是WIFI模块吧,而且是成品,估计价格不低,我想的是有没有那种可以单片机控制的wifi模块,自己diy用的,看到现在出的模块虽不多,但参差不齐的,不知道有没用过,给我点建议,谢谢!

网友B(2015-04-13):
貌似我有这类似的方案,留下联系方式,我给你资料做参考

网友C(2015-07-30):
我也准备搞搞这个,有方案分享吗:)

网友D(2016-06-23):
WIFI音视频传输模块,喆华在此领域主要有ZM2461PA01模块,其芯片为A7196.同时还拥有成熟的WIFI 720视频传输方案。

网友E(2016-11-21):
引用 网友D:
WIFI音视频传输模块,喆华在此领域主要有ZM2461PA01模块,其芯片为A7196.同时还拥有成熟的WIFI 720视频传输 ...

有WIFI语音的传输方案吗?

网友F(2018-05-02):
需要wifi针对语音的方案吗?

网友G(2021-05-06):
我也想寻找,现成的模块也行,主要是音频传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需要wifi针对语音的方案吗?

可以的!

网友H(2021-10-19):
视频传输主要要考虑码流的问题! 基本架构如下!
摄像头视频信号采集后经过编码压缩---无线传输---解压解码后在显示终端显示出摄像头信号
无线传输部分主要是传输的通信距离和对应的传输模块的硬件连接接口:
1:如果不考虑任何驱动,有带LAN口,就 AP---Client就解决了
2:采用网卡类基本是USB、SDIO、PCIE接口,需要做驱动移植
行业领域应该海思的主控多点,十五前是sigmadesigns的EM8621和EM8511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