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容易跑死机,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4-12-23):
  看ST出了一款带LCD控制器的429,而且主频能跑到180MHz,所以自己画了一块板来玩玩,现在板子画好了,焊接好后把在网上找的429的程序灌进去,发现灯闪了几下后就不闪了,调试后发现程序跑到硬件中断去了,后来把主频降到160MHz后就没有跑死的情况,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我网上找的固件库的问题,所以想请手上有429的网友们帮我把这个程序灌到你的429板子上,看是不是硬件问题,小弟在此谢过了,这是MDK的工程

网友A:
我没有429,不过LZ是否有看过fault reports,没有的话可以看看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

网友B:
又是个异常问题, 你可以从堆栈中找到发生异常的地址, 根据异常寄存器来了解异常的类型, 分析异常导致的原因.
上传一份资料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C:
跑180M没啥问题,程序跟踪下,看执行到哪里开始引起的;

网友D:
单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单步查不到,全速才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个异常问题, 你可以从堆栈中找到发生异常的地址, 根据异常寄存器来了解异常的类型, 分析异常导致的原因 ...

感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硬件问题,感谢大家: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