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91】+多串口转换设备

楼主(2014-12-23):
用STM32F091做多串口转换设备。 STM32F091有8个串口,可以做7串口到1串口的设备,从7串口中收发低速串行信号,汇集到一个高速串口,传输到上位机,相当于一个串口HUB。
这个设计的限制是:对7个低速串口的传输速率有限制,如果高速串口的速率是115,200,则7串口的波特率不能大于9,600.否则有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

像这样有多串口的芯片,建议考虑另外一个通信接口。例如:USB口,这样,多串口-USB口转换就不存在主通道带宽不够的问题,不会有数据丢失的风险。

网友A:
如果丢数据,9600也会丢的;
尽量减少终中断的代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丢数据,9600也会丢的;
尽量减少终中断的代码量;

不会,除非软件设计有问题。
减少中断执行时间是设计基本原则。
系统设计要保证满负荷情况下不丢包,至于能不能实现,是工程师的工作。

网友B:
终于盼到一个那么多串口的MCU了

网友C:
牛桥用起来挺不错的,可以支持多种接口USB,.

网友D:
尽量减少终中断的代码量

网友E(2017-09-23):
楼主您好,我现在在做的项目和您说得是一模一样的,通过SM32F091进行多串口转一串口,波特率转换,麻烦您有没有相关程序参考一下,小弟不胜感激了

网友F(2017-11-07):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做一个板子,就是用到这个芯片,但是只有串口1 2 4 能用,其他的串口用不了,能帮忙一下不,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G:
中断部分代码尽可能的少点,这样其它语句代码执行比较快。

网友G:
可以加上操作系统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