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将IMX6Q的4组LVDS信号显示屏换为5组接口的显示屏

楼主(2014-12-23):
请教一下,如何将IMX6Q的4组LVDS信号显示屏换为5组接口的显示屏,之前用官方的驱动将4组接口的LVDS(三组数据线,一组时钟线)显示屏使用起来了,并且效果良好,但是,现在基于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需要将4组LVDS接口的显示屏,换成5组LVDS接口的显示屏,硬件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显示效果很差,我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5组LVDS接口的显示屏你已经驱动起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5组LVDS接口的显示屏你已经驱动起来啦?

4组lvds的屏幕已经驱动起来了,5组LVDS信号的屏接上后,闪烁的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4组lvds的屏幕已经驱动起来了,5组LVDS信号的屏接上后,闪烁的厉害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是参考的i.MX6Q-SDB 设计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参考的i.MX6Q-SDB 设计的哦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哈~~

嗯,谢谢了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我没参考任何开发板,自己设计的(楼主代言人)

楼主:
我在bootargs传递的参数RGB24 和 RGB666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bootargs传递的参数RGB24 和 RGB666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哪个版本的BSP?

你好,我用的是 imx_3.0.35_4.0.0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屏用的是哪个模式RGB24还是RGB666,硬件部分屏的设置是否正确呢?能否把电路发过来看一下呢?还有你的屏的频率是否设置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屏用的是哪个模式RGB24还是RGB666,硬件部分屏的设置是否正确呢?能否把电路发过来看一下呢 ...

你好,附件是原理图,第5页是LVDS部分,我将4组LVDS的屏直接换成5组的LVDS屏后,会出现很多雪花点,颜色也有失真,然后我在启动时,将bootargs的RGB666改为RGB24,效果依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附件是原理图,第5页是LVDS部分,我将4组LVDS的屏直接换成5组的LVDS屏后,会出现很多雪花点,颜色 ...

楼主你好,你把你板子.c的文件发给我看一下。RGB24的话,BSP中也要修改的,如果BSP中还是RGB666也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把你板子.c的文件发给我看一下。RGB24的话,BSP中也要修改的,如果BSP中还是RGB666也是不对 ...

恩,是的哦,刚发现这个问题了,也就是board-mx6q_xxxx.c和bootargs都要修改,是不?除了这两个,还有其他地方吗,我也是刚接触这块,不是很懂,官方有关于board-mx6q_xxx.c的说明文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哦,刚发现这个问题了,也就是board-mx6q_xxxx.c和bootargs都要修改,是不?除了这两个,还有其他 ...

是的,板子.c的里也要做修改的。关于板子.c的文档说明官网是没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哦,刚发现这个问题了,也就是board-mx6q_xxxx.c和bootargs都要修改,是不?除了这两个,还有其他 ...

不过关于BSP说明在我们官网是有提供的,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OK,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了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了哈

不客气的,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了哈

对了楼主能否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呢?这样既方便我们论坛里其他小伙伴们查看,也可以给我们更好的反馈。因为大家有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们这边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也学习一下。非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