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2细分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B6600HG升级版本

楼主(2014-12-23):
THB6032MQ是一款专业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它内部集成了细分、电流调节、CMOS功率放大等电路,配合简单的外围电路即可实现高性能、多细分、大电流的驱动电路。适合驱动42、57型两相、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在低成本、低振动、小噪声、高速度的设计中应用效果较佳。
THB6032MQ技术讨论QQ群: 237947436,了解芯片,有技术问题,欢迎加入。
技术支持QQ:906436233。可以免费申请样片。

412 KB

网友A:
嗯, 这个芯片的性能不错, 价格也挺有亲和力. 支持一下.

楼主:
其主要参数和性能指标如下:
1、单芯片两相正弦细分步进电机驱动
2、直接采用单脉冲和方向信号译码控制模式
3、双全桥MOSFET驱动,低导通电阻Ron=0.49Ω
4、可实现正反转控制
5、通过3位选择8档细分控制(待机,1,1/2(A),1/4,1/2(B),1/8, 1/16, 1/32,  )
6、最高耐压50VDC
7、高输出电流(Iout=4.0A)
8、HZIP25封装
9、有复位和使能管脚
10、芯片内部有过热保护(TSD)和过流检测电路
此芯片适用的场合有:
1、生产厂家生产步进电机驱动器;
2、替代原来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中的芯片;
3、替代原设备产品中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4、DIY爱好者自己动手做适合自己使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5、其他需要步进电机驱动的场合。
THB6032MQ市面上外围电路最简单的驱动芯片,具有大封装可DIY的良好操作性能,具有最大32细分译码特性,具有低振动、小噪声良好性能。用户可以通过参考电路设计方便的实现多组驱动电流的设置,半流控制功能;通过二进制逻辑电路4位选择设置8档细分控制(1,1/2,1/4,1 /8, 1/16, 1/32)。

THB6032MQ技术讨论QQ群: 237947436,了解芯片,有技术问题,欢迎加入。
技术支持QQ:906436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