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器高手进:电子秤里面的内码和显示码什么区别?

楼主(2014-12-23):
如题
接了个小单,做衡器,Hx710,不知从何入手,也不知道水有多深。
程序上,
1. 简单做了个累计队列,扣最大最小值求平均AD。
2. 学完零重,满重,记住总量程(g单位),每次就是用64有符合符号整数  重量 = (当前AD-零重AD)*量程 / (满重AD-零重AD)
3. 卸载残余<3g,直接归零干掉。
没了。

最近才听说了个内码,望高人赐教。

楼主:
据说现在的秤都在拼算法,
据说秤上的鱼在跳也能够稳定准确显示...这个都是传说吧,很好奇的说。

网友A:
称准很难,显示稳定就简单了

网友A:
我这有个厨房秤,号称精度小于<1g……从零开始,逐步丢东西进去,好像是超过5g才会显示……都说一天8g盐,这玩意用来称盐肯定就没意义了

一天6g,不是8g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厨房秤,号称精度小于

慢慢放是会被吃的,

这可以防止温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慢慢放是会被吃的,

这可以防止温漂

一次放小于5g也是一样的,应该是为了让显示数字稳定、好看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次放小于5g也是一样的,应该是为了让显示数字稳定、好看点

这都是为了防止漂移,

可以防止温漂,零点漂移,这些漂移都是缓慢变化的,缓慢变化的被吃掉了,正常称重则不会缓慢变化,

所以这些技术提高了稳定性,精度,但你故意测试则没有办法识别

网友C:
精度在g级别应该很容易呀。

网友D:
看你需要设计成什么样的精度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供几个标准吧..

谢谢了,不过内码的概念,没人回答我哦
我心中大概有个模糊的想法。
假设,我标定的秤1g大概等于100个ad,上下浮动33,就认为内码为1/3 g
对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据说现在的秤都在拼算法,
据说秤上的鱼在跳也能够稳定准确显示...这个都是传说吧,很好奇的说。 ...

有这等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据说现在的秤都在拼算法,
据说秤上的鱼在跳也能够稳定准确显示...这个都是传说吧,很好奇的说。 ...

刚才想了一下,理论上也可以实现!

网友G:
严版可能看过了,我再上来贴个**,可以参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不过内码的概念,没人回答我哦
我心中大概有个模糊的想法。
假设,我标定的秤1g大概等于100个ad ...

内码大概就是AD值,或者1g所代表的AD值

网友I(2015-10-11):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也在搞电子秤程序

网友J:
电子秤HX7106方案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