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2模拟SMBus总线

楼主(2014-12-23):
kl02模拟SMBus总线, 端口如何操作,如何将端口设置成开漏输出,高阻输入等,我看数据手册上的端口配置章节,没有搞明白,大神有没有例程可供参考。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

楼主你好
请看参考手册KL02P32M48SF0RM的“11.5.1 Pin Control Register n (PORTx_PCRn)”章节对于PORTx_PCRn寄存器介绍。

楼主:
手册看了很多遍了哦-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看了很多遍了哦- -

你这款芯片的IO口无法设置开漏

楼主:
我的SCL和SDA外部是加了上拉电阻的。您看看我的IO口配置程序,看看我配置的是不是有问题。
void gpio_init()
{
        PORTB_PCR11 &= ~PORT_PCR_MUX_MASK;   //SDA
        PORTB_PCR11=(0|PORT_PCR_MUX(1));

        PORTB_PCR10 &= ~PORT_PCR_MUX_MASK;        //SCL
        PORTB_PCR10=(0|PORT_PCR_MUX(1));

        GPIOB_PDDR |= (1<<10)|(1<<11);
}

#define _SDA_OUTPUT     GPIOB_PDDR |= (1<<11)
#define _SDA_INPUT      GPIOB_PDDR &= ~(1<<11)

#define SDA_HIGH        GPIOB_PDOR |= (1<<11)
#define SDA_LOW     GPIOB_PDOR &= ~(1<<11)

#define SCL_HIGH  GPIOB_PDOR |= (1<<10)
#define SCL_LOW   GPIOB_PDOR &= ~(1<<10)

#define SDA_INPUT  GPIOB_PDIR&GPIO_PDIR_PDI(GPIO_PIN(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SCL和SDA外部是加了上拉电阻的。您看看我的IO口配置程序,看看我配置的是不是有问题。
void gpio_init( ...

如果是IIC引脚的话,通过PORTx_PCRn的MUX位选成IIC功能后应该就能自动开漏了。

楼主:
我很贱的没有选择i2c引脚,并且已经做好板了,就是想请您看看我的io口设置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很贱的没有选择i2c引脚,并且已经做好板了,就是想请您看看我的io口设置的有没有问题。 ...

你这款芯片如果IIC引脚没有MUX成IIC功能,是无法通过PORTx_PCRn寄存器配置成开漏模式的。
从5楼图片中你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楼主回复我时千万要注意:点击我那层楼的回复按钮,这样系统才会提示我有新回复。
否则我很容易没看到你的回复信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回复我时千万要注意:点击我那层楼的回复按钮,这样系统才会提示我有新回复。
否则我很容易没看到你的 ...

嗯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的smbus的时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