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LP cy7c68013a 修改固件后 烧录后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14-12-23):
不带eeprom上电 加载原始固件 ok
修改固件 ,加了一句话,a=0x23(自定义函数里的) 上电后无法识别
一开始以为是这句话有问题,后来发现我任意屏蔽语句(只要语法不出错) 编译后加载都能识别
感觉就像他限制我语句长度
但是之前无法识别的固件转换后放入eeprom 又可以被识别出

求解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我在学68013我修改了固件可以识别,目前对他的AUTO OUT的slave fifo还是有点疑问,这个是只要我的slrd 和sloe有效就可以从我设置的端点读出数据,还是要到512B满了以后,可以一起讨论下么?

网友B(2016-01-27):
引用 网友A:
我在学68013我修改了固件可以识别,目前对他的AUTO OUT的slave fifo还是有点疑问,这个是只要我的slrd 和sl ...

我前一阵子也是在搞shave fifo   stream in 方向。  由fpga 根据时钟上升沿计数。 但我发现当fifo 写满之后 从断点6(EP6) 读出的数据是连续的,但跟之前的数据没有联系了  差的好多 (比如)写满之前最后一个数是01ff, 写满之后 再读 第一个起始数为 8cff (就是不连续了),不知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2016-03-05):
引用 网友B:
我前一阵子也是在搞shave fifo   stream in 方向。  由fpga 根据时钟上升沿计数。 但我发现当fifo 写满之 ...

我没测试过这种情况下去读,只是应该是到512B  PC端才能够对IN端点进行操作吧.PC到下位机端到是任意字节都能读出来,并不要一包数据,未测试PC一直读,和写满再读会是什么情况,你有测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