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低功耗模式的功耗

楼主(2014-12-23):
使用最小系统进行的测试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EnterSTANDBYMode();
这样操作可以使系统功耗降至20uA左右,但是需要输出高电平的引脚成了低电平;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E) ;
这样的话可以使高电平保持高电平,可是功耗有800uA+。
除了用到的两个需要保持高电平的IO,其他的分别按照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测试,对功耗影响不大
请问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1. 内部调压器
2. 高电平的引脚泄露

楼主: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E) ;
在停机模式下电压调压器处于低功耗模式
将引脚设定为上拉、下拉或者模拟输入都试过,影响不大

网友B:
IO管脚要全部设置输入浮空 这样功耗是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管脚要全部设置输入浮空 这样功耗是最低的

改了试过,没有太大影响,现在功耗最低的时候就是PWR_EnterSTANDBYMode();只有20uA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试过,没有太大影响,现在功耗最低的时候就是PWR_EnterSTANDBYMode();只有20uA左右 ...

20uA很小了。。

楼主:
仿真观察,执行__WFI();前PWR_CR:0x00000101,貌似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uA很小了。。

待机模式20uA,由于有两个输出引脚,所以只能进stop mode,可是stop mode功耗太高,没找出问题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待机模式20uA,由于有两个输出引脚,所以只能进stop mode,可是stop mode功耗太高,没找出问题在哪 ...

既然要关机当要获得最低功耗,当然单片机什么都不做才行。
那两个要保持高电平的脚就不能用个上拉到电源替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要关机当要获得最低功耗,当然单片机什么都不做才行。
那两个要保持高电平的脚就不能用个上拉到电源 ...

两个输出引脚要根据用户设定有可能高有可能低

网友C:
高电平的引脚泄露

网友D:
使系统功耗降至20uA左右,感觉还不错!!

网友E:
低功耗模式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