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开机电路解析

楼主(2014-12-23):
如上图所示,为一按键开机电路,正常情况下,Q3截止,Q1的VGS=0,截止,无输出;
按键按下后,VGS偏置导通,Q3导通,电路保持输出;
V_CLOS由单片机控制,给一个低电平,Q3截止,Q1截止,Vout无输出;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KEY1一直处于按下状态,那么电路无法关断。请问这该如何解决呢?
系统采用电池供电,如果采用触发器等设计成边沿触发,也会增加系统静默模式下的功耗以及增加成本;
有没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
一直按,你这个电路肯定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46560-1-1.html
参考一键开关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