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的【远程帧------自动应答数据】相关问题

楼主(2014-12-23):
我最近在做,CAN通信的【远程帧------自动应答数据】模式,邮箱等的初始化,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技术资料配置的,可是就是通信不成功,普通的通信是收发成功的,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期待高手的回复。谢谢。另我的邮箱zmljty@163.com,谢谢

楼主:
我是用的是28335的eCAN通信模块,普通的收发已经实现,现在想开发,自动应答模式功能,遇到了不知道的问题,请高手解惑答疑,在线交流,Thanks.:)谢谢

楼主:
求大神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archiver/tid-607375.html

参考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archiver/tid-607375.html

参考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个帖子,我看过了,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上面配置的,还是没有用,这几天在调试,发现只能收到第一帧。详细如下:

【谢谢您的回复。昨晚实验调试,只能收到第一帧返回来的数据,也就是说,一块DSP发送了一个远程帧,请求另一DSP的数据帧,只能收到第一帧,用寄存器watch观察到的。从示波器观测CAN总线的波形,也是只是一瞬间有波形,后来就没有,一直保持着2.5v左右,然后我重新将【请求数据程序】下载到DSP,再次run,才会收到其他的也是一帧数据,但也是一瞬间完成,后来就不会变化了,重复下载,并观察都是这样,只能收到一帧数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程序发给您,您帮我看看,谢谢。我的邮箱zmljty@163.com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个帖子,我看过了,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上面配置的,还是没有用,这几天在调试, ...

接收到之后记得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到之后记得清空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清空哪个位或者寄存器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清空哪个位或者寄存器呢?谢谢。。。

我印象是TA吧好像  不大记得了

网友B:
首先是标示符 要对应 波特率要对应好,最后才是寄存器配置  没有前边;两天 后边是不会成功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标示符 要对应 波特率要对应好,最后才是寄存器配置  没有前边;两天 后边是不会成功的额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首先,我基本的发送机收是成功的,在此基础上开始配置相应的【远程帧------自动应答数据】模式;但就是不成功,只能接收第一帧数据,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期待您的回复。

另外,您说的寄存器配置具体是指? 哪些寄存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是TA吧好像  不大记得了

我对TA/RMP寄存器都有相应的发送、或者接收成功后,处理程序,也就是说,有清空TA/RMP位的,谢谢,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B:
首先是波特率的配置、邮箱初始化、那些既然你在正常模式调通了 应该我也就不多说了  那么就是你要配置远方应答帧也就是EcanaMboxes.MB0X0.MCF.bit.RTR=1;
EcanaMboxes.MB0X16.MCF.bit.RTR=1;

网友B:
远程帧是由一个节点发出,然后其他节点发送带有相同标识符的数据帧,远程还有标准和扩展之分,这些我就不多说了,处处对应才行。此外,RTR也就是远程帧是隐形的,他发映出这个帧是数据帧还是远程帧 0是数据帧1 是远程帧

网友B: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邮箱ID,我调试的时候就卡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在线调的话要方便的多  硬仿真跑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邮箱ID,我调试的时候就卡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在线调的话要方便的多  硬仿真跑跑 ...

感谢你的回复,我就是在线仿真的,观察到它只停在像 if、for while等处,且是随即的,我感觉正常的,原因不是在这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就是在线仿真的,观察到它只停在像 if、for while等处,且是随即的,我感觉正常的,原因 ...

估计没反应过来卡死了,这种事我也碰到过。你加个逻辑语句跳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反应过来卡死了,这种事我也碰到过。你加个逻辑语句跳出

请问 在哪里加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在哪里加呢?谢谢,

加在卡住的位置嘛  在哪个语句后加个数据  语句A &&data++<100

网友C:
这方面没有做过,不过帮忙顶一下,希望大神能够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没有做过,不过帮忙顶一下,希望大神能够帮助。

感谢支持,期待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在卡住的位置嘛  在哪个语句后加个数据  语句A &&data++

Thanks.

网友D:
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E(2015-04-19):
这个功能我没有实际测试过, 手册上这么介绍:
自动应答远程帧时,邮箱配置成发送邮箱,且邮箱标识符寄存器中的AAM位必须置“1”,写入需要发送的数据。当该邮箱接收到其他节点发送来的远程帧时,CANTRS中的相应位自动置位,将报文发送到总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能我没有实际测试过, 手册上这么介绍:
自动应答远程帧时,邮箱配置成发送邮箱,且邮箱标识符寄存器中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CANTRS中的相应位自动置位后,需不需要再将其复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