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1+nRF24L01无线模块

楼主(2014-12-23):
小弟使用C8051f411和nRF24L01+搭建一个无线通信的模块,一个做发射模块一个做接收模块。这两天正在调试发射模块,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调用一次数据发送函数nRF24L01_TxPacket之后读取STATUS寄存器的值,这时候读到的是0x1F。但是按照寄存器说明表中,应该读取到0x2E才对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问题。是否与我在设定TX_MODE时,对寄存器EN_AA、EN_RXADDR、SETUP_RETR的配置有关?附上程序如下(程序中包含了串口程序,请无视):
//-----------------------------------------------------------------------------
// Includes
//-----------------------------------------------------------------------------

#include <C8051F41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
// Global Constants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define SYSCLK             24500000    // Internal oscillator frequency in Hz

#define SPI_CLOCK          500000      // Maximum SPI clock
                                       // The SPI clock is a maximum of 500 kHz
                                       // with a SYSCLK of 24.5 MHz when this
                                       // example is used with the SPI0_Slave
                                       // code example.

//-----------------------------------------------------------------------------
// nRF24L01+ 相关宏设置
//-----------------------------------------------------------------------------

// SPI(nRF24L01) commands
#define 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Define flush T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FLUSH_RX    0xE2  // Define flush R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Define reuse TX payload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NOP         0xFF  // Define No Operation, might be used to read status register

// SPI(nRF24L01) registers(addresses)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CD          0x09  // 'Carrier Detec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
// Function Prototypes
//-----------------------------------------------------------------------------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              // 1 uints TX payload,每次发送MSB+LSB
#define RX_PLOAD_WIDTH  2              // 1 uints TX payload,每次接收MSB+LSB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sbit CE  =  P2^1;
sbit IRQ  =  P2^0;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void UART_send(unsigned char c);

void SPI0_Init(void);
uchar SPI_RW(uchar val);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void RX_Mode(void);
void TX_Mode(void);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0x00;
   unsigned char TxBuf[2]={0};
   unsigned char RxBuf[2]={0};
   PCA0MD &= ~0x40;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SYSCLK_Init ();
   UART0_Init ();
   PORT_Init ();
   SPI0_Init();
   TX_Mode();
   RxBuf[0]        = 0xEB;
   RxBuf[1]        = 0x9D;

   nRF24L01_TxPacket(TxBuf);
   i = SPI_Read(READ_REG+STATUS);

   while (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

//-----------------------------------------------------------------------------
// Initialization Subroutines
//-----------------------------------------------------------------------------
//-----------------------------------------------------------------------------
// SYSCLK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routine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 at its maximum frequency.
// Also enables th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87;                      // configure internal oscillator for
                                       // 24.5MHz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
// Port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OUT   = 0x1D;                  //将P0.0 P0.2 P0.3 P0.4即SCK MOSI NSS TX0置于Push-Pull
    P2MDOUT   = 0x03;                  //将P2.0 P2.1置于Push-Pull
    XBR0      = 0x03;                  //启用UART0 SPI0
    XBR1      = 0x40;                  //Enable Crossbar
}

//-----------------------------------------------------------------------------
// SPI0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onfigures SPI0 to use 4-wire Single Master mode. The SPI timing is
// configured for Mode 0,0 (data centered on first edge of clock phase and
// SCK line low in idle state).
//
//-----------------------------------------------------------------------------
void SPI0_Init()
{
   SPI0CFG   = 0x43;                   // Enable the SPI as a Master

   SPI0CN    = 0x0D;                   // 4-wire Single Master, SPI enabled

   // SPI clock frequency equation from the datasheet
   SPI0CKR   = (SYSCLK/(2*SPI_CLOCK))-1;
}

//-----------------------------------------------------------------------------
// UART0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onfigure the UART0 using Timer1, for <BAUDRATE> and 8-N-1.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 SCON0: 8-bit variable bit rate
                                       //        level of STOP bit is ignored
                                       //        RX enabled
                                       //        ninth bits are zeros
                                       //        clear RI0 and TI0 bits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 {
      TH1 = -(SYSCLK/BAUDRATE/2);
      CKCON |=  0x08;                  // T1M = 1; SCA1:0 = xx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 {
      TH1 = -(SYSCLK/BAUDRATE/2/4);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1
      CKCON |=  0x01;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2) {
      TH1 = -(SYSCLK/BAUDRATE/2/12);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0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8) {
      TH1 = -(SYSCLK/BAUDRATE/2/48);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10
      CKCON |=  0x02;
   } else {
      while (1);                       // Error.  Unsupported baud rate
   }

   TL1 = TH1;                          // init Timer1
   TMOD &= ~0xf0;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20;
   TR1 = 1;                            // START Timer1
   TI0 = 1;                            // Indicate TX0 ready
}

//-----------------------------------------------------------------------------
// Support Routines
//-----------------------------------------------------------------------------

/**************************************************
函数:SPI_RW()

描述:
    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
        读出一字节
/**************************************************/

uchar SPI_RW(uchar val)
{
    SPIF=0;
    SPI0DAT=val;
        while(SPIF==0);
        return SPI0DAT;
}

/**************************************************
函数:SPI_RW_Reg()

描述:
    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NSSMD0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NSSMD0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SPI_Read()

描述: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NSSMD0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NSSMD0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
函数:SPI_Read_Buf()

描述: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
        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NSSMD0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NSSMD0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SPI_Write_Buf()

描述:
    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
        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NSSMD0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NSSMD0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RX_Mode()

描述: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delay(130);
}
/**************************************************/

/**************************************************
函数:TX_Mode()

描述: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等待发送数据包
/**************************************************/
void T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 = 1;
        delay(130);
}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
        delay(10);
}

void UART_send(unsigned char c)
{
   while(TI0==0)
   {};
   TI0=0;
   SBUF0=c;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count)
{

   for (count; count > 0; count--);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