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系列CPU如何获取唯一标识?

楼主(2014-12-23):
IMx6q CPU上应该有类似于序列号的唯一标识的吧?

IMx系列是不是应该叫UUID啊?

我们应该怎样获取这个唯一标识呢?

谢过先~~

网友A:
楼主你好,IMx6q CPU有其对应的Part Number,在数据手册上有详细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IMx6q CPU有其对应的Part Number,在数据手册上有详细描述:

Hi Rita,怎么获取每一个CPU的出厂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Rita,怎么获取每一个CPU的出厂ID?

楼主你好,每颗芯片上都有标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每颗芯片上都有标示的。

Hi Rita,因为之后会做成产品,不能随意拆机查看CPU,所以,想用软件或自己写程序来获取CPU的ID,那么应该怎样获取呢?

网友B:
这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帖子,为什么这么多同样想问的问题都有人问过,但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嘞?
论坛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帖子,为什么这么多同样想问的问题都有人问过,但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嘞?
论坛堪忧 ...

乌鸦嘴,别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乌鸦嘴,别闹~~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过了,通过软件或者代码是没有办法获取我们CPU的part number。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芯片上可以看到。不过你自己做设计的话,哪款芯片,应该是蛮清楚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帖子,为什么这么多同样想问的问题都有人问过,但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嘞?
论坛堪忧 ...

你好,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给大家准确的回复。我们这边需要确认和测试,我们要给大家更精确和满意的回复。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希望大家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过了,通过软件或者代码是没有办法获取我们CPU的part number。唯一的方式就是在 ...

Rita 你好,是这样的, 因为同一芯片有很多很多,在这么多同一芯片中,我要用软件或者代码来确定其中哪一个是来自我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 你好,是这样的, 因为同一款芯片有很多很多个,在这么多同一款芯片中,我要用软件或者代码来确定其 ...

楼主你好,我帮你确认过了,是不可以的,只能在芯片上看到。

网友C:
每一颗cpu都有一个唯一id吧,可以通过软件读出,就像stm32或者ds18b20,我们一般用这个id做加密,我想楼主应该是问的这个问题吧?
imx6没有这个唯一的id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每一颗cpu都有一个唯一id吧,可以通过软件读出,就像stm32或者ds18b20,我们一般用这个id做加密,我想楼主 ...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444770#444770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UUID,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444770#444770

网友D(2015-04-16):
估计只会有个型号而已,唯一的id不好办......